如何测试两个cpu通讯在plcsim 环境下是否成功

楼主(2010-06-19):
如何测试两个cpu通讯在plcsim 环境下是否成功

如何测试两个cpu通讯在plcsim 环境下是否成功

网友A:
PLCSIM的版本不低于V5.4 SP3才可以做通讯测试。

是否测试成功的检测很简单,实现你通讯的目的即可。

Regards

网友B:
是啊,互相传送的数据区内容对不对?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互相传送的数据区内容对不对?就知道了.

兄弟,,,我是用300与400相互传数据,用的是sfc14、sfc15传的,,,,然后plcsim V5.4 SP3中模拟,,,不行的,,

不知道出在什么原因??

我的相关帖子:麻烦看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7541.html

网友B:
由简单到复杂,先试两个S7-300,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