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程序消除机械定位误差

楼主(2010-06-19):
我用PLC,编码器,结合变频器做个定位控制,机械部分是丝杆传动的,要求是丝杆带动的部件做来回运动,可是由于丝杆和运动部件的机械间隙,在做来回运动时,老是出现定位不准的问题,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在做PLC程序时消除这一误差?

网友A(2010-09-14):
让机械结构总是朝一个方向停止,以排除空回。

网友B:
机械精度定义了设备的精度,在很多情况下,电气无法超越机械精度。。。。。。

网友C:
由于机械间隙造成的误差有一定的规律不?如果可行,可以考虑补偿,当然这个补偿还需要再次修改的可能。

网友D:
尘归尘,土归土,金银首饰归老母。

电器和机械是物体两个相邻的表面。两者有一条很明显的接线。只有在这线上两者才可以互相弥补。可是大家不相递属的部分是广阔的。这个问题的根源你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在电器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是,那你最多最多也只能用反向间补。已经做足了。

反向间补就是当运动向负方向的时候,要多走一个大于间隙的距离。然后再往正方向返回一个大于间隙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保证停止的时候机械的间隙永远在同一边。

网友E:
其实定位不准确很简单解决的!

就是你在现场某一个或多个固定位置安装一个或多个接近开关,当机械设备运行到此处时,PLC程序收到接近开关的信号,立即自动进行自动补偿,大致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E:
我的qq号码是437347812,如果还是不清楚,可以用QQ和我联系!

网友F:
晕  楼主的意思  是机构误差  不是电气误差   上楼的大哥 你理解错了 还是 顶芳季

网友G:
加减速控制或是加限位减速控制试试看。

网友G:
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H:
用编码器和变频器应该不能实现精度很高的定位,不过可以调试变频器的参树,让其快速响应停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机械精度定义了设备的精度,在很多情况下,电气无法超越机械精度。。。。。。

就是这样的,一般机床的报废都是机械精度达不到,电路可以重新做成先进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尘归尘,土归土,金银首饰归老母。

电器和机械式物体两个相邻的表面。两者有一条很明显的接线。只有在这线上两者才可以互相弥补。可是大家不相递属的部分是广阔的。这个问题的根源你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在电器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是,那你最多最多也只能用反向间补。已经做足了。

反向间补就是当运动向负方向的时候,要多走一个大于间隙的距离。然后再往正方向返回一个大于间隙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保证停止的时候机械的间隙永远在同一边。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其实定位不准确很简单解决的!

就是你在现场某一个或多个固定位置安装一个或多个接近开关,当机械设备运行到此处时,PLC程序收到接近开关的信号,立即自动进行自动补偿,大致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L(2012-07-06):
可以设置电气补偿!!!!!

网友M:
加编码器或者光栅尺构成闭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