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赐教,用哪种PLC和脉冲阀好?

楼主(2010-06-19):
各位前辈好,有一台设备电气方面需要我设计,先说说电气要求:

设计的是一台清洗机,对加工好的零件进行清洗,先喷水,后喷气,喷气的目的是把工件上的水吹掉,客户要求喷气采用脉冲方式,即喷几秒后停几秒再喷,要求用PLC控制。机器上还有一个水泵。

我的初步设计是:控制电源用24V的开关电源,比较安全,气阀和喷水阀的线圈电压24V,喷水启动和喷水时间,以及喷气时间都用PLC控制。

我现在需要前辈帮助的是,选用哪种的脉冲阀比较好?PLC选哪种比较好?最好有具体型号。先谢谢了!

网友A:
根据你所述的要求,本人认为选用:

最、最便宜的PLC,无论该PLC差到什么程度,完成你的要求,可以说任何品牌的PLC都能胜任。

至于气动阀,如有钱,则选FESTO,毕竟是世界名牌。

网友B:
看你懂那种LC就选哪种,然后考虑功能

楼主:
我对三菱的比较熟悉,确定用三菱的FX1S系列的。

网友C:
问个问题:脉冲阀和普通的电磁阀有什么区别吗?是开关频率更快吗?

网友D:
如果在云南昆明,我可以当面告诉你。我这里有一款PLC,价格也便宜,我自已在用。

可以用220V的,你的水泵、电磁阀、气泵都可以用。

QQ:821867646

邮箱:821867646@qq.com

网友E:
PLC你已经选了,脉冲阀的话,你可以直接联系FESTO、亚德客等厂家,他们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F:
这位师傅,您的控制电源用24V的开关电源 ,气阀和喷水阀的线圈电压也是24V,我建议你使用西门子S7-200的PLC,因为它的输入和输出都是24V电压,可以用PLC直接驱动阀门执行机构。输入开关直接用万能转换开关或24V按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