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里怎样消除机械间隙误差

楼主(2010-06-19):
请教各位大侠:

我机械控制系统是丝杆带动部件做来回运动,用编码器定位,可是由于机械间隙的误差,造成来回运动的位置偏差,我的想法是可不可以在PLC里做个程序消除这个误差,怎么做?最好有个程序案例参考,我是用的 三菱PLCFX2N的        huands79@126.com

网友A:
貌似在轴控模块里有间隙补偿的参数。

网友B:
在程序上家一段。反向的时候加走几个脉冲,然后在继续正常的移动。

网友C:
   如果是没有规律的机械误差,修正PLC脉冲也不好解决,只有改善机械精度。

网友D:
如果你的机械精度达不到要求,电气控制怎麽做都是无用。

网友E:
电气可以弥补机械上的一些不足,但不是什么样的不足都能弥补。中国的机器为什么做不好,不是电气我们搞不出来,来外能编程序,我们也能,但是老外能把机械精度做到很精,而我们不能。

网友F:
有没有用定位模块,FX2N本体的定位功能很弱,补一点点可以。不过程序写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G:
如果你这个误差像田丰自动化说的那样没有规律的话,  是不好解决的,  换好点的丝杆,

网友B:
我们先不要讨论是否规律不规律。

丝杆间隙是必然的。用反向间补也是唯一的做法。这个大家先不要怀疑。除非你不用正反转,单方向运转。

你补偿清楚后,再考虑其他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