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台达PLC来控制步进电机啊

楼主(2010-06-19):
怎么用台达PLC来控制步进电机啊  哪个大哥大姐有着方面的资料啊 小弟跪求了

网友A:
我有 QQ:513301592 传给你

网友B(2010-10-19):
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类似三菱的,台达是模仿三菱的

网友D:
正反转如何控制啊!!!!!!!!!!!!

网友E:
正反转控制方向

网友F(2011-04-01):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了,我QQ252839466

网友G:
也给我一份吧 谢谢 tianbaomi@yahoo.cn

网友H:
哪位能给我也发一份么,lijh09@163.com

网友E:
就几条指令而已

接线正确 没什么特殊的

www.ytleader.cn

网友I:
你是要程序还是要接线方式?要不你给我你的要求和不进的接线图我给你做一份,

505lichao@163.com

网友J(2011-08-31):
也给我一份吧~~12866776@qq.com

网友K:
像这样的情况,最好多看看编程手册和101例。

网友L:
可以用PLSYZ指令控制

网友M:
这个跟继电器控制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只需知道动作过程即可编程。而步进电机则需要“步距角”、“转速”、“转1圈发几个脉冲”等参数,还要知道机械的螺距。

网友N:
看你需要什么控制,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