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0-06-19):
M线圈与本身的开闭点串联,有什么作用?请看附图,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让m20.1做常闭触点,就像三菱FX中的M8001

楼主:
我是没看懂的,但是估计有其他作用,因为程序中有几百个地方用这个点,程序中集成了wincc,但是在wincc中没有M20.0这个变量,线圈也只有上面的这段才有。我用强制的方法,也不能让M20.0得电。请高手赐教!

网友B:
M20.1恒为0,这就是实际效果,哪怕wincc对M20.1置1也仅能是瞬间旳

网友C:
增加一条程序的扫描时间,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唯一的作用就是使得M20.1为常开触点而不是常闭

常闭触点的编程就是  AN M20.1
                                       O  M20.1
                                       =  M20.1

Regards

网友E:
调试用的,用于断开(常开)和接通(常闭)程序。确保可靠性。

楼主:
 这个点肯定有用,因为这个程序已经运行几年了,这个点的常开用来启动很多子程序,我看过在线程序,确认这是在用程序,请高手赐教!如需要,我可以将程序传上来.

网友F:
是不是 当 上升沿 用?

网友G:
那你把程序传上来!

网友H:
这段程序是不是在子程序中,当调用该子程序时,M20.1恒为零,可能是一种工况下的保护什么的。

网友I:
 你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J:
应该是扫描周期的调用程序,作为条件用,类似于三菱中的M8001.M8022....

网友K:
M20.1始终是逻辑0

网友L:
1 这可能是一个自定义的 CLOCK MEMORY  用于扫描用 不然几百个地方都用

2 WINCC 的启动触发位 自复位的

网友M:
应该是M20。1为常量0的意思

网友G:
不要故意装懂,装清高,   这个网路程序没 1 点用!  无用代码!

网友N:
应该是防止误动作,提高可靠性.

网友O:
这个M20.1就是作为逻辑零用的

网友P:
有时将M点做常1,这里M20.1就是作为常0用的,西门子梯形图有时编程,前面要有逻辑变量,后面才能输出,为了编程方便,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看来楼主编程很少,像是搞维护的,其学习精神可嘉。

网友Q:
M20.1是作为逻辑零用的,我们经常这样用的

网友R:
M20.1为逻辑0,常用来对不需要的程序或程序块(如功能块的en引脚)进行禁用,使cpu不对其调用。好多外方的程序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在强调面向对象的情况。

网友S:
这个电路多用在手动控制中。

网友T:
就是为了方便调试,逻辑假

网友U:
赞同楼上的观点,以上的串联控制是用于调试用的,即逻辑假,无论何时, M20.1都不会动作。

网友V:
可能是二分频电路吧!

网友W:
你传全的程序,现在不好判断

网友X:
引用 网友O:
这个M20.1就是作为逻辑零用的

网友Y:
常0呀,并联的话就是常1

网友Z:
引用 网友R:

M20.1为逻辑0,常用来对不需要的程序或程序块(如功能块的en引脚)进行禁用,使cpu不对其调用。好多外方的程序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在强调面向对象的情况。

网友AA:
请教一下  zero 是什么意思? 大师们!!!!

网友AB:
有时将M点做常1,这里M20.1就是作为常0用的,西门子梯形图有时编程,前面要有逻辑变量,后面才能输出,为了编程方便,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看来楼主编程很少,像是搞维护的,其学习精神可嘉。

丁兄的解释非常到位。

网友AB:
貌似,国外的程序经常见到这种定义。国内的却见的不多,。

网友AC:
这种写法一般作为程序的常为0主要出现在OB1中,用于屏蔽程序中一些暂时不用或不用的程序。

网友AD:
在OB1里做一个常开点,一个常闭点,用处很多,尤其对多台设备进行控制时,自编功能块进行功能取舍时很方便的

网友AE(2010-08-03):
我也在我们公司的设备见到这样的编程方式,一直不理解,

网友AF:
应该是保护 避免被强制

网友AG:
老外喜欢用这种编程方法,就是在程序中设置2个标志位,一个是常通的,叫ONE或者TRUE,一个常断叫ZERO或者FALSE。如果有一段程序需要短接,就并上一个常开的ONE;如果有一段程序需要断开,就串上一个常开的ZERO。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持程序的完整,根据控制要求的不同进行剪裁。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OB100中:

SET

S ONE

R ZERO

就可以了。

网友AH:
顶楼上.就是一个常零信号.

SET

S ONE

R ZERO

更常见. 用途是: 如果你的程序中编了很多数字量输入信号,但由于不同的机器型号,有的点不存在,你就可以给它赋常零. 还有比如你不想某一network, 或输出点输出, 你可以在网络中串一常零.

网友AI:
这个功能就是让M20.1恒为0,这可能是调试中的特殊城要吧。

网友AJ:
我有时在修改程序时为了暂时不用,就爱加自身的点在一起便于方便。

网友AK:
没这样用过,但是听楼上同道中人这样一说,有所理解。

网友AL:
这个功能就是让M20.1恒为0,是调试中用于屏蔽程序时用,程序中的FC105也用得到,,,,,

网友AM:
受教了!这个语句虽然简单但却有妙用。我和诸位观点不同,这个语句不是为了调试用,也不是无用语句,前面有人讲可能是当上升沿用,我觉得有点像,但比上升沿更有妙用。楼主讲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有怎样的语句,那就对了。楼主请仔细查看程序定能在两个这样的程序之间找到一个让M20.1为1的程序!让M20.1为1和楼主问的程序应该是成对出现的,M20.1为1在前,楼主问的程序在后。如果被我言中请接着往下看。

因为STEP7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扫描方式,所以M20.1会在每一个让M20.1为1,和楼主问的程序之间有独特的意义,所谓独特就是在这个程序范围内,M20.1与其他地方出现的值可能会不一样并且不受干扰.。楼主不防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I0.0为1时M20.1为1,下1段写M20.1为1时q0.0为1,下一段写楼主问的语句

再写I0.1为1时M20.1为1,下1段写M20.1为1时q0.1为1,下一段写楼主问的语句

再写I0.2为1时M20.1为1,下1段写M20.1为1时q0.2为1,下一段写楼主问的语句

这样的语句可以多几个,然后进行调试,不难发现Q0.0的状态只与I0.0有关,不受I0.1/I0.2/Q0.1/Q0.2的影响。及I0.0为1,Q0.0为1.。I0.1/Q0.1和I0.2/Q0.2也有同样的对应关系。这也就证明在每一个让M20.1为1到楼主问的语句间M20.1的独立信。

编程的人为什么要怎样编呢?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原因,我能想到的有两点1、可以节省空间,楼主讲有几百处就可以节省几百个位的空间!2、编程的人应该是一个老手,他可能在不停的搬用他以前写过的程序!

网友AN:
我去年在邯郸做一个旧厂改造项目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原程序中出现了大量的这样的另人搞不懂的程序 最后我找到这个厂里以前这个项目初建时一个技术人员 他告诉我:当时这个项目调试时 那个调试的人本想使用这个点(比如M20。1) 后来又不想使用了 就这么想了个办法 做出这样个程序

网友AO:
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实际用途的伪指令,不管在程序中出现多少次,M2.1的状态不变,因为M2.1的自身常开点与自身的常闭点相与,永远为0,即M2.1恆=0

网友AP:
西门子s7-400cpu412进入fc100看梯形图时点击在线观察,退出后自己以前修改过的参数会恢复原数据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Q:
做屏蔽用,我们公司的工程师都喜欢这样用,呵呵。

网友AR:
常为零,相当于false

网友AS:
我也经常见着这样使用的,也没有完全弄懂

网友AT:
这个是不是不想用SM0.0(或不知道),而想出的法子?

----如果是这样,其他地方应该用的都是M20.1的常闭触点。

网友AU(2010-09-29):
受教 我在公司的plc程序里面也见到这样的手法

当时懵啊!

网友:
有用啊!谁说没有用,这条程序就是确保M20.1必须为False,不能为True。

这是一个程序的原点,一切以这个原点为基础,如果M20.1变成True则整个程序必须被中止,作用就在这里。

网友AV:
“ZERO”,呵呵,人家不是注释的很清楚嘛,就是这个M20.1用做“零”

网友AW:
这是做了一个常OFF,在调试时方便插入一个断点,避免造成数据冲突。

网友AX:
学习了,以前没这么用过

网友AY:
37楼说的有道理啊,看到之后我才知道了,我现在这个项目的也有这么一段

SET

= M 0.1
= M 7000.0
CLR
= M 0.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道理吧,这个程序所在的块就是叫标志块。

网友AZ:
我在做毕业设计 关于水泵排水的组态模型 希望得到一些指点 PLC程序怎么编  pengwei-1happy@163.COM

网友BA(2010-12-07):
调试的时候为了让某个点位常开这么做过

网友BB(2013-01-24):
调试时用的,常为0,还有常为的1的

共两个。在现场调试单机使用

网友BC:
确实是调试用的,新买的设备调试时M0.0常0,M0.1常1。

网友BD: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这个程序执行不了。如果这个点在别的地方用的话 常为FALSE

网友BE(2013-04-14):
就是用其常闭点,其效果跟SM0.0一样。这样写只是为了防止改变其逻辑状态。

网友AS:
一些开发人员喜欢编一个常1和常0的点,好在程序中进行应用。

网友BF:
就是为了程序看着方便,我们经常这样用。

网友AK:
这是一种方法,假如在程序调试的时候,需要屏蔽一路输出,可以吧M20.1串在程序中就ok了

网友BG:
引用 网友D:
唯一的作用就是使得M20.1为常开触点而不是常闭常闭触...

 顶 是这样

网友BH:
有时在修改程序时为了暂时不用,加自身的点,便于方便,今后还要用到。

网友BI:
引用 网友AC:
这种写法一般作为程序的常为0主要出现在OB1中,用于屏...

网友BJ(2014-05-10):
引用 网友AM:
受教了!这个语句虽然简单但却有妙用。我和诸位观点不同,...

不好意思,按照你说的程序写出来,编译错误啊!为什么?

网友BK(2014-08-25):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网友BL:
搞了好几年PLC.看不懂

网友AK:
这个点的作用是用来断开一些输出的。

网友BM:
编程时预留的程序,开始没有那个常闭点,后来不用这条程序了,编程者不想删除,就加个常闭点使这条程序失效.

网友BN:
我感觉就是让M20.1恒为0,

网友BO(2014-10-19):
没什么意思,大神们认为呢

网友BP:
引用 网友U:
赞同楼上的观点,以上的串联控制是用于调试用的,即逻辑假...

同意

网友BQ(2015-04-26):
在我们单位的一个系统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他是用来给MODBUS 置1 的

网友BR:
啦啦啦啦阿拉啦啦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S(2015-08-13):
就是当一个常开点使用!就是M20.1永远是0,当编写一些比较大的程序时候很有用!很方便!就和200里面的SM0.0的常闭点一样!

网友BT(2018-10-24):
引用 网友AM:
受教了!这个语句虽然简单但却有妙用。我和诸位观点不同,...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