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子秤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0):
大家好,我现在想做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刚入门,不懂PC机和plc和电子秤三者是什么样的通信关系。施奈德PLC两个通讯口,一个连电脑,一个连电子秤,不知道编程软件如何写程序才能读到电子秤的数据呢?问题可能很浅薄,望大家不要笑话,谢谢了...

网友A:
你用什么PLC?电子秤通讯协议和通讯口是类型?

网友B:
对呀,电子秤的通讯协议是什么,我们一般要求定做的。通讯口用232或485,这可以转换的;

常见的通迅协议,标准的有:MODBUS,PROFIbus,可以定做的;

                          非标准的有: 不停的送重量数据;

楼主:
回复内容:我用的是施奈德的TWDLCAA24DRF,电子秤是RS232口,通信协议不太清楚啊,但看说明书上说是串口通信协议,波特率600-9600,出厂设置600,数据位八位,起始位1位,停止位1位,输出格式为14位,ASCII,无校验,这些有用吗?

网友B:
对话协议没说,这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对话协议没说,这很关键!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说明书上的确没写什么协议啊,就是给了上面这些参数,是不是自由口通信呢,我不太明白,期待你的答复

网友B:
如果是自由口,要知道对话报文格式,

难道是不停地发送重量数据?那就简单了,做个实验呀

楼主:
我用施耐德的twido软件调试通信时,端口一格式设置成和PC机相同的波特率,停止位等等;扩展通信端口设置成跟电子秤相同的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等等,这样做对吗?为什么一点下载程序到PLC,端口二前面就有一条红色的横杠呢,是硬件配置问题吗?请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解决,第一次研究结束!

网友C: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电子秤对外都有一个4-20ma 的输出口,你可以设计一个电路板,能将4-20ma 电流转换成0-20KHz 的脉冲,用该脉冲输出给PLC的高速计数口,用PLC对它进行定时计数,也可实现将电子秤的数据送给PLC。本人在7月5日在西门子论坛上写过一篇“PLC的外围组件及应用”,你可以看看。

楼主:
请问大家,谁知道如何只读取一次数据,该如何编程序呢?现在是一直读数据。集思广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施耐德的twido软件调试通信时,端口一格式设置成和PC机相同的波特率,停止位等等;扩展通信端口设置成跟电子秤相同的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等等,这样做对吗?为什么一点下载程序到PLC,端口二前面就有一条红色的横杠呢,是硬件配置问题吗?请指教。

端口二图标上出现红杠是因为软件检测出实际硬件与软件中配置不符所致,检查一下扩展通讯卡/模块型号是否正确或连接是否牢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电子秤对外都有一个4-20ma 的输出口,你可以设计一个电路板,能将4-20ma 电流转换成0-20KHz 的脉冲,用该脉冲输出给PLC的高速计数口,用PLC对它进行定时计数,也可实现将电子秤的数据送给PLC。本人在7月5日在西门子论坛上写过一篇“PLC的外围组件及应用”,你可以看看。

这可以是一种应用方法,但是不是"好办法"还是要结合实际需求而定

楼主:
现在是可以读到数据,但是数据不完整,如何编程确定定时器才能确保读到一次数据呢?苦恼。。。。。。

网友D:
通过通讯标志位判断通讯的发送/读取是否已完成,再通过校验码判断所读取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通过通讯标志位判断通讯的发送/读取是否已完成,再通过校验码判断所读取数据是否正确。

首先谢谢你一直的关注,非常感谢。我现在只能读到小数点后面的,小数点前面的为啥就没有呢?

楼主:
谢谢大家最近一直的关注,谢谢回帖的朋友们。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最终搞定了。中国工控网是个好地方,以后会常来向高手讨教的!

网友E(2011-07-08):
看贴   PLC FX2N232BD  与电子称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参考:http://sc2e.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1&page=1&extra=#pid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