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转速达不到的原因

楼主(2010-06-20):
本人现用的一款伺服电机,其他性能看不出有问题,就是运行的时候达不到额定速度。电机铭牌上标的是3000RPM,但实际驱动器能驱动电机的空载速度最大也只能到1500RPM左右。驱动器和电机的参数核对过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电流,功率,扭矩等等),不过有个参数驱动器里设置电机极数8pole,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参数的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机极数的问题,极数不匹配,电机转不起来!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参数做了速度限制。

网友B:
你可以改下级数看看喽....

楼主:
改级数会不会影响电机呢,对电机会造成伤害吗?

网友A:
难道是异步伺服?如果是,不妨把极数降低一倍试试。

注:前面的提法默认是永磁同步伺服。

网友C:
什么型号的驱动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D:
應該是异步電機 用的是矢量變頻 非伺服驅動

不过有个参数驱动器里设置电机极数8pole 改4 就可

网友E(2011-03-17):
估计是是电机转速被限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