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20):
                                                                              25T钩子起升问题

       师傅们好:

   电机26KW    变频器三菱FR-A540-37KW-CH

         起升分为5个档,由高档打向低档是电机发抖严重时钢丝绳也发抖,听声音类似格拉格拉的噪音

    我查了一下只有一个参数错误代码(制动开启错误)   (参数Pr278~285)我以为是这个原因把参数(Pr278~285)设置跟另一台一样的参数(车间两台配置一样的)  但是还是没有消除故障        然后又出现遛钩现象  制动器在电机停止后延时一会才工作(下滑约十公分)

故障还是只显示制动开启错误  ( 我前面该了参数复位了一下变频器 故障参数还是没消失 不知道什么原因)

            1、变频器刚开始加速的时候变频器显示OL(失速防止显示一下就没了)

            2.、我检查制动单元跟制动电阻都没问题

               请各位师傅跟分析一下

                                                                                                    起重机电工小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