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欧姆龙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0-06-21):
我的电脑安装欧姆龙编程软件安装不起,是什么原因.我的电脑是华硕K401,安了几个版本都安不起,提示安装中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人来说点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是不是系统不支持

网友A:
是什么版本的软件?CX-ONE的版本

网友B:
欧姆龙的软件一般是很容易安装的

看看你的系统或者软件是否完整

www.ytleader.cn

楼主:
CX-Programmer v7.3

网友C(2011-08-28):
我这个也是

安装的时候显示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X-Programmer6.01 by jixzang\CX-Programmer/CX-server/program files/CX-serverRT-Chinese/RELEASE NOTES.txt时出错。请确认文件存在,并且您能够访问该文件

                   终止       重试   忽略

之后就不能进行安装啦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D:
干净的系统,先不要装别的软件,最先装CX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