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基本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0-06-21):
1、电源部分
尽量选择24VDC供电PLC,交流供电需加单独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需可靠接地,并选用可靠的开关电源,由开关电源通过双绞线供电。且柜内电源线都应使用双绞线。
控制器与I/O系统应分别由各自的开关电源供电,这样当I/O电源故障时,不会影响到控制器的电源。
对于模拟量输入模块,给外部传感器供电的电源需与模拟量输入模块供电电源使用同一电源。
2、接地抗干扰
PLC所有模块的信号线都应采用带屏蔽层的电缆,并一点可靠接地。
3、输入输出信号抗干扰
尽量选用带隔离的模块。对于开关量输出:选晶体管型或厂效应晶体管型输出模块+24VDC中间继电器方案来实现,避免开关量输出模块直接去控制设备。中间继电器触点到端子的线采用双绞线。
对于可能存在引入严重干扰的无源模拟量输入信号,采用加装隔离配电器。避免干扰进入模块供电电源。
4、外部配线抗干扰
遵循:交直流电缆分开,强弱电电缆分开,光代电的原则
交流输入输出信号与直流输入输出信号须分别使用各自的电缆
要避免I/O 线和其它控制线共用同一电缆
DI和DO信号线尽量使用各自电缆
模拟量I/O信号线较长时,应采用不易受干扰的4-20/0-20 mA电流信号传输方式
远距离配线有干扰或敷设电缆有困难时,可采用远程I/O的控制系统(并可节约大量电缆)
对于易受干扰的通讯网络采用光纤连接
5、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合理利用模块本身的抗干扰设置
6、运用软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