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VS-606V7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楼主(2010-06-21):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bb BB( 外部基极锁定) 外部基极锁定收到后,变频器输出切断(注:外部基本延时解除后运行重新开始) 检查外部回路( 顺控器) 检查外部回路( 顺控器)
EF EF(正转
·反转指令同时投入) 控制回路端子的正转指令和反转指令同时为“闭”
500ms以上“闭”时,按停止方法选择的设定( 参数n005) 变频器停止 检查外部回路( 顺控器)

SrP STP( 操作器停止) 控制回路端子的正转、反转指令运行中按操作器的STOP/RESET 键
此时变频器将按停止方法设定(n005) 停止
STP( 紧急停止) 接到紧急停止报警信号,变频器将按停止方法设定(n005) 停止
· 将控制回路端子的正转反转指令设为 “开”
· 检查外部回路( 顺控器)
FRn FAN( 冷却风扇异常) 冷却风扇被卡住了
· 检查冷却风扇
· 检查冷却风扇的接线
CE CE(MEMOBUS) 通信异常通信数据不能正常受信 检查通信设备,通信信号
CE CE(MEMOBUS) 通信异常通信数据不能正常受信 检查通信设备,通信信号
FbL FBL(PID 反馈丧失的检出) PID 所馈值,低于了丧失检出值以下(n137)
PID 反馈值的丧失被检出后便按参数n136的设定内容动作
调查机械的使用状态,排除原因,或增大设定值(参数n137) 达到机械的允许值为止

bUS 选择卡通信异常,来自通信选择卡的运行指令或频率指令设定模式,通信错误发生了 检查通信选择卡,通信信号

oC OC(过电流) 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约250(%) ( 瞬时动作)
· 变频输出短路,接地
· 负载GD2 过大
· 加减速时间设定过短(参数n019~022)
· 使用特殊电机
· 自由减速的电机的起动
· 变频器输出侧的电磁接触器的开闭 检查原因后复位
ov OV(主回路过电压)由于电机的反馈能量太大,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电压检测值:
· 检出值:200V级主回路直流电压约 410V 以上时停止

· 400V级主回路直流电压约820V以上时停止
·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 ( 参数n020,022)
· 升降机在下降时再生负载太大

· 延长减速时间
· 安装控制电阻( 可选)
Uv1 UV1( 主回路低电压) 变频运行中,主回路电压低于低电压检测值
· 200V级主回路直流电压约200V以下时停止(单相约160V 以下时停止)
· 400V级主回路直流电压约400V以下时停止
·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 ( 参数n020,022)
· 升降机在下降时再生负载太大

· 延长减速时间
· 安装控制电阻( 可选)
Uv2 UV2( 控制电源异常) 检测到控制电源的异常 一旦切断电源后,再投入
异常继续发生时,更换变频器
螺丝是否松动
oH OH(冷却散热座过热) 由变频器过载运行温度上升或进风温度上升
· 负载太大
· V/f特性不好
· 加速时,设定时间太短
· 进风温度超过50℃
· 冷却风扇停止
· 检查负载大小
· 检查V/f 设定值 ( 参数) (n011~ n017)
· 检查进风温度
oL1 OL1( 电机过载) 变频器内热电子 保 护 进行电机过载 保 护
· 检查负载大?br />? 行曲线V/f 设定值 (n011~ 017)
· 将电机铭牌额定电流设定在参数n036 上

oL2 OL2( 变频器过载) 变频器内热电子 保 护 进行过载 保 护
· 检查负载大?br />? 行曲线V/f 设定值 (n011~ 017)
· 重新设定变频器容量
oL3 OL3(过转矩检测) V/f方式时: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了过转矩检测值
(n098) 矢量方式时:输出电流及输出转矩超过了过转矩检测值 (n097,098) 检测到过转矩时,按参数n096 设定动作 检查机械使用状态,排除其原因,或将设定值提高到机械的允许值(n098)
F00 CPF-00 电源投入5 秒后,也无法建立与操作器的通信 切断电源,确认操作器安装状态后,再接入电源
异常继续发生时,更换操作器或变频器
F01 CPF-01 与操作器的传输开始后,5秒以上传送异常发生 切断电源确认操作器安装状态后,再接入电源
异常继续发生时,更换操作器或变频器
F04 CPF- 04 变频器控制回路的 EEPROM故障 记录全部参数, 将参数初始化( 参数的初始化参考36 页) 一时切断电源确认操作器安装状态后, 再接入电源
异常继续发生时,更换操作器或变频器
F05 CPF- 05 变频器控制回路的A/ D 变换器故障 一时切断电源再投入,异常继续发生时,更换变频器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F06 CPF -06
· 选择卡接触不良
· 被接上方形号不一致的选择卡 一时切断电源正确联接可选卡后再投入
确认变频器的软件编号No(n179)
F07 CPF- 07 操作器控制回路 (EEPROM,A / D 变换器的故障) 一时切断电源确认操作器联接后,再投入
异常继续发生时,更换操作器或变频器
oPr OPR(操作器联接故障) 切断电源,正确联接操作器后,再投入
F23 通信选择卡的相互诊断不良 交换通信选择卡
F22 通信选择卡的机种编号故障 交换通信选择卡
F21 通信选择卡的自己诊断故障 交换通信选择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