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变频器VF-A7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楼主(2010-06-21):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OC1 OC1P 加速期间过电流  加速时间 RCC偏短
 V/f 比不当
 瞬时停电时,相对于正在旋转的电机发生了重新起动
 特殊电机(阻抗?br />?br />  延长加速时间RCC
 检查并更改 V/f 比的设定情况
 应使用瞬停再起动(F301 )或者瞬停不停止控制(F302 )
 提高载波频率(F300 )

OC2 OC2P 减速期间过电流  减速时间dEC 延长

OC3 OC3P 恒速运转期间过电流  负荷发生急剧变化
 负荷异常
 减少负荷变化
 检查负荷装置

OCL 起动时负荷侧过电流  输出侧主电路配线或电机绝缘不良
 电机阻抗偏小
 检查配线及电机的绝缘状况
 设定输出短路检测选择、
OCR1 U 相支线短路 主电路元件(U 相)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OCR2 V 相支线短路 主电路元件(V 相)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OCR3 W 相支线短路  主电路元件(W 相)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EPH1 输入缺相 主电路输入缺相 检查输入侧主电路配线等是否缺相

EPH0 输出缺相 主电路输出缺相 检查输出侧主电路配线等是否缺相

OP1 加速期间过电压  输入电压发生异常变化
① 电源容量发生 500kVA 以上
② 改善功率因数用电容器存在开合动作
③ 使用可控硅的机器接在了同一电源上
 瞬时停电发生时重新起动了正在运转的电机 使用瞬停再起动功能
或者瞬停不停止控制

OP2 减速期间过电压压  减速时间偏短(回生能量过大)
 PBR 电阻值(F308 )偏大
 发电制动电阻动作 OFF
 过电压限制动作选择 OFF
 输入电压发生异常变化
① 电源容量发生 500kVA 以上
② 改善功率因数用电容器存在开合动作
③ 使用可控硅的机器接在了同一电源上  延长减速时间 dEC的设定
 安装发电制动装置/电阻器
 减小发电制动电阻值F308
 将发电制动动作选择 F304设为有
 将过电压限制动作F305 设为有
 使用输入电抗器

OP3 恒速运转期间过电压  输入电压发生异常变化
① 电源容量发生 500kVA 异常
② 改善功率因数用电容器存在开合动作
③ 使用可控硅的机器接在了同一电源上
 电机在负荷的作用下发生转动并进入回生运转状态 使用输入电抗器
 安装发电制动装置/电阻器

OL1 变频调速器过载跳闸  正在进行急加速
 直流制动量过大
 V/f 比不当
 在瞬时停电恢复等情况下,在电机运转期间起动了变频调速器
 负荷过大
 延长加速时间
 降低直流制动量 及直流控制时间
 检查 V/f 比的设定情况
 使用瞬停再起动功能 或瞬停不停止控制
 使用大容量变频调速器

OL2 电机过载跳闸 V/f 比不当
 发生电机回转受阻状态
 在低速域中连续运转
 电机过载运转
 检查 V/f 比的设定情况
 检查负荷情况
 依照电机低速域的过载耐量来调整
 选用大容量变频调速器

OCr 发电制动电阻器过电流跳闸  回生放电电路的主电路元件异常
 未连接发电制动电阻器
 请求维修服务
 接上发电制动电阻器

OLr 发电制动电阻器过载跳闸  正在进行急减速
 回生量过大
 延长减速时间 dEC的设定
 增大发电制动电阻器的容量并调整 PBR 容量参数F309

OH 过热跳闸  冷却风扇不起作用
 周围温度过高
   冷却风扇的通风口被堵住
  邻近其他发热体
  装置内的热敏电阻断开
 待变频调速器装置冷却后进行故障复位并重新运转
 如果运转时风扇不发生动作,则应更换风扇
 确保变频调速器有足够的安装空间
 请勿将发热体放在变频调速器附近
 请求维修服务

E 非常停止  在自动运转期间或遥控运转期间用面板进行了非常停止操作
予以复位
EEP1 E2PROM 异常 写入各种数据时发生错误 重新接通电源
如果重新接通电源后仍无法恢复,则应请求维修服务
EEP2 初始读出异常 各种内部数据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EP3 初始读出异常 各种内部数据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Err2 本体 RAM 异常 控制用的 RAM 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Err3 本体 ROM 异常  控制用的 ROM 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Err4 CPU 异常 控制用的 CPU 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Err5 通信运转指令异常中断  通信运转期间发生异常  检查通信设备及配线
Err6 门阵列故障 本体门阵列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Err7 输出电流检测器异常 本体输出电流检测器发生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Err8 选购件异常 选购件中发生异常 检查选购件底板的连接状况
 参阅选购件的使用说明书

Err9 快速存储器异常 快速存储器发生异常 请求维修服务

UC 低电流运转状态跳闸 运转期间输出电流降至低电流检测水平以下  检查是否调整到与系统相符的检测水平
(F611 )  如果设定中没有异常,则应请求维修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