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700系列故障代码表

楼主(2010-06-21):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HOLD 设定了操作锁定模式,除了STOP/RESET之外的操作无效
MODE按键2秒钟后操作锁定将解除
Er1 1.Pr.77 参数写入选择 中设定为禁止写入,这样的情况下采取写入动作时
2.频率跳变的设定范围重复时
3.V/F5点可调整的设定值重复的情况下
4.操作面板和变频器不能正常通讯时
1.请确认 Pr.77 的设定值(参照第128页)
2.请确认 Pr.31~Pr.36 (频率跳线)的设定值
(参照第62页)
3.请确认 Pr100~Pr.109 (VIF5点可调整)的设定值
(参照第64页)
4.请确认操作面板与变频器的连接

Er2 Pr.77 不等于2 (任何运行模式下都可写入)的情况下,在运行中或STF (STR)置为ON时采取参数写入动作时
1.请设置为 Pr.72 =2
2.停止运行后进行参数的写入动作

Er3 校正错误
请确认参数 C3,C4,C6,C7 (校正功能)的设定值(参照第122页)

Er4 模式指定错误
1.把运行模式切换为“PU运行模式”后进行参数设定(参照第131页)
2 请设置为 Pr.77 =2后进行参数设定

rE1 参数读取错误
1.请重新拷贝参数(参照第211页)
2.有可能是操作面板(FR-DU07)的故障
请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rE2 参数写入错误
1.停止运行后重新拷贝参数(参照第211页)
2.可能是操作面板(FR-DU07)的故障
请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rE3 参数对照错误
1.按SET键继续对照
请重新进行参数对照(参照第212页)
2.可能是操作面板(FR-DU07)的故障
请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rE4 机种错误; 在同类型的变频器间进行参数拷贝和对照

Err 1.RES信号处于ON时
2.PU与变频器不能进行正常通讯时(连接器接触不良)
1.请将RES信号置为OFF
2.请确认PU与变频器的连接

OL 失速防止(过电流)
1.每次将 Pr.0 转矩提升 值减1(%),然后确认电机的状态(参照第52页)
2.Pr.7 加速时间 与Pr.8 减速时间 设置得长一些(参照第70页)
3. 减轻负载
4. 试试简易磁通矢量控制(Pr.80)
5. 试试Pr.80
6.可以用Pr.22 失速防止动作水平设定失速防止动作电流
(出厂值为120(%)
)有加减速时间变化的可能性
请用Pr.22 失速防止动作水平提高失速防止动作水平,或者用Pr.156 失速防止动作选择使失速防止不动作(并且,也可以用Pr.156 设定OL动作时的继续运行)

rb 再生制动预报警
1.延长减速时间
2.确认Pr.30再生功能选择、Pr.70特殊再生制动器使用率的设定值

PS PU停止
启动信号置为OFF,用PU/EXT键可以消除

TH 电子过电流 保 护 预报警
1.减轻负载,降低运行频度
2.正确设置 Pr.9 电子过电流 保 护 (参照第74页)

MT 维护信号输出
Pr.503 维护时间 中写入“0”就可消除

CP 参数复制
请将Pr.989参数复制报警解除,设为初始值

FN 风扇故障
可能是风扇故障请与经销商联系

E.OC1 加速时过电流跳闸
1.延长加速时间(用于升降的下降加速时间设置得短一些)
2.起动时“E.OC1”总是点亮的情况下,拆下电机再启动,如果“E.OC1”仍点亮,请与经销商联系
3.接线时避免短路
4.失速防止动作是否正确(参照第55页)
5.请在Pr.19基准频率电压 中设定基准电压(电机的额定电压等)

E.OC2 恒速时过电流跳闸
1.消除负载急剧变化
2.接线时避免短路
3.正确设定失速防止动作

E.OC3 减速时过电流跳闸
1.延长减速时间
2.接线时避免短路
3.检查制动动作
4.将失速防止动作设定为合适的值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OV1 加速时再生制动过电压跳闸
1.缩短加速时间
2.使用避免再生功能(Pr.882~Pr.886)

E.OV1 加速时再生制动过电压跳闸
1.缩短加速时间
2.使用避免再生功能(Pr.882~Pr.886)

E.OV2 定速时再生制动过电压跳闸
1.取消负载的急速变化
2.使用避免再生功能(Pr.882~Pr.886)
3.必要时请使用制动单元或共直流母线变流器(FR-CV)

E.OV3 减速停止时再生过电压跳闸
1.延长减速时间,使减速时间符合负载的转动惯量
2.减少制动频度
3.使用避免再生功能(Pr.882~Pr.886)
4.必要时请使用制动单元或共直流母线变流器(FR-CV)

E.THT 变频器过负载跳闸(电子过流 保 护 )
减轻负载

E.THM 电机过负载跳闸(电子过流 保 护 )
1.减轻负载
2.恒转矩电机时把Pr.71 设定为恒转矩电机
3.正确设定失速防止动作水平

E.FIN 散热片过热
1.周围温度调节到规定范围内
2.进行冷却风扇的清扫

E.IPF 瞬时停电 保 护
1.修复瞬时停电
2.准备瞬时停电的备用电源
3.设定瞬时停电再启动的功能(Pr.57)

E.BE 制动晶体管异常检测
在S75K以上如果实施上述对策运行 保 护 功能的情况下, 请交换制动单元,55K以下时请交换变频器

E.UVT 欠压 保 护
1 检查电源等电源系统设备
2 在P/+,P1之间连接短路片或直流电抗器

E.ILF 输入缺相
1.正确接线
2.确认Pr.872的输入缺相 保 护 选择

E.OLT 失速防止
减轻负载

E.GF 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 保 护
排除接地的地方

E.LF 输出缺相 保 护
1.正确接线
2.确认Pr.251 输出缺相 保 护 选择的设定值

E.0HT 外部热继电器动作
1.降低负载和运行频度
2.继电器接点自动复位的情况下,只有变频器没有复位,变频器不会再启动

E.PTC PTC热敏电阻作动
减轻负荷

E.OPT 选件异常
1.请确认参数(Pr.30)的设定与接线
2.如果连接高功率因素变流器时给R/L1,S/L2,T/L3 接上了交流电源,有可能损坏了变频器,请与经销商联系

E.OP1 选件插口异常
1.确认选件功能的设定
2.确实进行好内置选件的连接

网友A(2011-12-27):
三菱变频器F700系列30KW运行时故障代码E.GF或E.OC1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