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中央空调水泵节能方案

楼主(2010-06-21):
一、中央空调调速节能原理
制冷机通过压缩机将制冷剂压缩成液态后送蒸发器中与冷冻水进行热交换,将冷冻水制冷,冷冻水泵将冷冻水送到各风机风口的冷却盘管中,由风机吹送冷风达到降温的目的。经蒸发后的制冷剂在冷凝器中释放出热量,与冷却循环水进行热交换,由冷却水泵将带来热量的冷却水带到散热水塔上由水塔风扇对其进行喷淋冷却,与大气之间进行热交换。。
一般旧操作系统为“星-三角转换起动”全压运行,此时空调机组在满负荷状态下工作,系统在起动电机时不能平滑起动,起动时对电网冲击大,长时间频繁起动将造成电机的绝缘性下降,电机温升过高,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有效的根据房间的需求,对温度进行有效的调节,只能工频最大量进给,造成能量的浪费。
二、中央空调变频改造方案设计
3.2冷冻水循环泵的变频改造方案
1)变频控制方式:冷冻水泵系统的闭环控制,分制冷和制热二种模式。
制冷模式:该方案在保证最末端设备冷冻水流量供给的情况下,确定一个冷冻泵变频器工作的最小工作频率,将其设定为下限频率并锁定,变频冷冻水泵的频率调节是通过安装在冷冻水系统回水主管上的温度传感器检测冷冻水回水温度,再经由温度控制器设定的温度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增减,控制方式是:冷冻回水温度大于设定温度时频率无极上调。
制热模式:该模式是在中中央空调中热泵运行(即制热)时冷冻水泵系统的控制方案。与制冷模式不同的是:冷冻回水温度小于设定温度时频率无极上调,当温度传感检测到的冷冻水回水温越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越低。
2)控制系统功能
 冷冻水/热水的出水、回水温度检测、显示
 恒温差控制/恒温控制可选
 运转泵与备用泵切换
 冷冻泵与热水泵切换控制
 水温过温差、欠压力报警
 循环水泵过载报警
3)系统的构成
1、变频器、2、 温度、压力变送器:3、控制仪表4、控制系统5、低压电器:空气开关,接触器,继电器,按钮等均采用名牌产品,保证系统运行的安全可靠。

三、效益分析通过变频频改造后,能根据房间的制冷及制热的需求自动调节冷冻泵及冷却泵的流量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1)原冷却水循环泵为工频满负荷运转,在制冷周期的前期和后期,环境温度较低,冷却水回水温度较低,会造成溴化锂结晶,导致空调机组效率降低,甚至保护。采用变频恒温差控制后,回水温度得到有效控制,将大大提高空调机组的效率和节能
(2)原冷冻水循环泵在工频满负荷运转不能自动调节流量,通过变频改造后冷冻泵能根据室外温度及室内温度要求能自动调节流量,提高效率。
(3)减小空调开机、停机时对供电和系统的冲击:采用变频控制后,水泵实现软起动、软停止,其电流均小于额定电流,对电网不再产生冲击。由于是变频软停止,且停泵过程可控制,可以完全消除停泵时的水垂效应,消除水垂对空调系统管网的冲击。
(4)降低设备的故障率:采用变频控制后,循环水泵大部分时间工作在额定功率以下,这将有力的降低设备的故障率,减少设备维修和维护。
(5)提高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实现对循环泵的过载、过流保护对冷水机组的冷却水、冷冻水的温度进行自动控制,保证机组的安全高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