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SB80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楼主(2010-06-21):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r.ocb(1) 起动瞬间过流 电机内部有短路
电机接线有短路
逆变模块有损坏
起动开始电压过高
检查电机及接线
检查电机连线
寻求服务
检查转矩提升设置

Er.ocA(2) 加速运行过流 加速时间太短
V/F曲线不合适
对旋转中的电机进行再起动
电网电压低;变频器功率太小 延长加速时间
调整V/F曲线或转矩提升设置
设为转速跟踪起动等电机完全停止后再起动
检查输入电源
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Er.ocd(3) 减速运行过流 减速时间太短
有势能负载或负载惯性转矩大
变频器功率偏小 延长减速时间
外加合适的能耗制动组件
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Er.ocn(4) 恒速运行过流 负载发生突变
负载异常
电网电压低
变频器功率偏小加减速时间设置太短
减小负载的突变
进行负载检查
检查输入电源
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

Er.ouA(5) 加速运行过压 对旋转中的电机进行再起动
减速时间太短
输入电压异常
设为转速跟踪起动等电机完全停止后再起动
延长减速时间
检查输入电源

Er.oud(6) 减速运行过压 有势能负载或负载惯性大
减速时间太短
选择合适的能耗制动组件
延长减速时间

Er.oun(7) 恒速运行过压 加速时间设置太短
负载惯性大
输入电压异常
输入电压发生了异常变动
适当延长加速时间
考虑采用能耗制动组件
检查输入电源
安装输入电抗器

Er.ouE(8) 待机时过压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输入电压过高
寻求服务
检查输入电源

Er.dcL(9) 运行中直流母线欠压 输入电源电压异常
接入重载
三相机型输入缺相或单相输入
检查输入电源、负载或寻求服务

Er.ouP(10) 控制电源过压 输入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或寻求服务

Er.PLI(11) 输入侧缺相 输入R.S.T有缺相
输入三相不平衡
检查安装配线
检查输入电压

Er.PLo(12) 输出侧缺相 输出U.V.W有缺相
检查输出配线
检查电机及电缆

Er.GFF(13) 输出侧接地 输出U.V.W有接地电流
检查输出配线
检查电机及电缆

Er.FoP(14) 逆变模块 保 护 变频器瞬间过流
输出三相有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
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环境温度过高
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
辅助电源损坏,驱动电压欠压
逆变模块桥臂直通;控制板异常
参见过流对策
重新配线
疏通风道或更换风扇
降低环境温度
检查并重新连线
寻求服务

Er.oHI(15) 逆变桥散热器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风道阻塞
风扇损坏
逆变模块异常
降低环境温度
清理风道
更换风扇
寻求服务

Er.oHd(16) 整流桥散热器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风道阻塞
风扇损坏
降低环境温度
清理风道
更换风扇

Er.oHL(17) 电机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电机风扇损坏
通用电机长期低速大负载运行
降低环境温度
更换电机风扇
长期低速运行,可选择专用电机

Er.oLI(18) 变频器过载 加速时间太短
直流制动电流过大
V/F曲线不合适
瞬停发生时,对旋转中的电机实施再起动
电网电压过低
负载过大
延长加速时间
减小直流制动电流
调整V/F曲线和转矩提升量
将F2-00(起动方式)设置为转速跟踪起动功能
检查电网电压
选择功率更大的变频器

Er.oLL(19) 电机过载 V/F曲线不合适
电网电压过低
通用电机长期低速大负载运行
电机过载 保 护 系数设置不正确
电机堵转或负载突变过大
正确设置V/F曲线和转矩提升量
检查电网电压
长期低速运行,可选择专用电机
正确设置电机过载 保 护 系数
检查负载

Er.EEF(20) 外部故障 外部故障端子闭合
处理外部故障后断开外部故障端子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r.oLP(21) 电机负载过重 电机电流超出负载过重检出水平并超过检出时间
检查负载
检查负载过重检出水平和检出时间

Er.ULd(22) 变频器欠载 变频器输出电流小于欠载 保 护 水平并超过检出时间
检查负载
检查欠载 保 护 水平和检出时间

Er.Co1(23) 比较器1输出 保 护 信号 由比较器1产生

Er.Co2(24) 比较器2输出 保 护 信号 由比较器2产生

Er.EEP(25) EEPROM读写故障 控制参数的读写发生错误
复位故障,重试,若问题仍然存在请寻求服务

Er.coP(26) 操作面板参数拷贝出错 操作面板参数不完整或者操作面板版本与主控板版本不一致
操作面板EEPROM损坏
重新刷新操作面板数据和版本,先使用A0-04(参数拷贝)=11上传参数,再使用A0-04(参数拷贝)=22或33 下载,专用功能类似处理
寻求服务

Er.CFE(27) 通讯异常 波特率设置不当
串行口通讯异常
故障报警参数设置不当
上位机没有工作
适当设置波特率
按操作面板键复位,寻求服务
修改CF-05(通讯超时时间)、CF-06(本机应答延时)及CF-07(上位机通讯异常选择)的设置
检查上位机工作与否、接线是否正确

Er.cno(28) 充电接触器异常 电网电压过低
接触器损坏
上电缓冲电阻损坏
控制回路损坏
查电网电压
更换主回路接触器,寻求服务
更换缓冲电阻,寻求服务
寻求服务

Er.ccF(29)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
辅助电源损坏
电流检测器件损坏
放大电路异常
检查并重新连线
寻求服务
寻求服务
寻求服务

Er.EIF(30) 系统干扰 干扰严重
主控板DSP读写错误
按键复位或在电源输入侧外加电源滤波器
按键复位,寻求服务

Er.ArF(31) 自整定不良 电机铭牌参数设置错误
自整定超时
按电机铭牌正确设置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