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G7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楼主(2010-06-21):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OC 过电流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了过电流检出值(约为额定电流的200(%))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了短路、接地短路(因电机烧损、绝缘劣化、电缆破损所引起的接触、接地短路等)
·负载过大
加减速时间过短
·使用特殊电机和最大适用容量以上的电机
·在变频器输出侧开闭电磁接触器
·PG配线断线
·PG配线错误
·未向PG供电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注)再接通电源前,请务必确认变频器输出侧没有短路、接地短路
修正断线部位
修正配线
进行正确供电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V电流应在20mA以下)
GF 输出接地故障 接地短路
在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短路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约50(%)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了接地短路(因电机烧损、绝缘劣化、电缆破损所引起的接触、接地短路等)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注)再接通电源前,请务必确认变频器输出侧没有短路、接地短路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
(+V、-V电流应在20mA以下)
PUF 保险丝熔断 保险丝熔断
插入主回路的保险丝熔断

·由于变频器输出侧的短路、接地短路,使输出晶体管被破坏
确认以下的端子间是否短路
如短路则引起输出晶体管的损坏
B1(+3)←→U,V,W- ←→U,V,W
·从输出侧接入了输入电源(配线错误、商用电源切换顺控不良)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更换变频器

OV 主回路过电压 主回路过电压
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过电压检出值
200V级:约410V 400V级:约820V (E1-01≧400V)约720V (E1-01<400V)
减速时间过短,来自电机的再生能量过大
电机接地
(接地电流通过电源对变频器内的主回路电容进行充电
)有关速度搜索的参数设定值不当
(包括瞬时停电恢复时及故障重试时)PG电缆的连接不当
(PG噪音、PG断线)加速结束后超调时的再生能量过大
电源电压过高
延长减速时间或连接制动电阻器(制动电阻器单元)
或使减速中防止失速功能选择(L3-04)有效(1)
确认输出电缆、转接端子、电机端子盒等,修改接地部位
·使用速度搜索重试功能
·调整速度搜索动作电流(b3-02)、速度搜索减速时间(b3-03)
·使用速度推定形搜索功能
(实施电机线间电阻自学习
)确认PG电缆的连接状态
使过电压控制功能选择(L3-11)有效(1)
(矢量控制时)在电源规格范围内降低电压

UV1 主回路欠电压 主回路欠电压
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L2-05(欠电压检出值)的设定值
200V级:约190V 400V级:约380V
主回路电磁接触器动作不良
变频器运行中无电磁接触器的响应适用变频器容量
200V级:37~110kW 400V级:75~300kW

·输入电源时发生缺相
·发生了瞬时停电
·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
·输入电源的电压波动过大
·发生冲击防止回路的动作不良
·运行中主回路接触器被打开(辅助接点接触不良)
·粉尘、气体造成主回路接触器接点腐蚀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检查电源
(确认电源插头是否插错位置

·改善使用环境状况
·更换变频器

UV2 控制回路欠电压 控制电源故障
控制电源的电压降低

·控制电源的接线不当
·在无瞬时停电补偿单元
(200V/400V级、7.5kW以下)的情况下,将补偿时间参数(l2-02)从初始值进行了延长

·试着开闭电源
·若连续出现故障,则更换变频器
·设置瞬时停电补偿单元

UV3 冲击防止回路故障 冲击防止回路故障
发生冲击防止回路的动作不良
虽然发出了接点ON信号,但10秒钟没有收到接点响应

·主回路接触器的动作不良
·接触器励磁线圈的损伤

·试着开闭电源
·若连续出现故障,则更换变频器

PF 输入缺相 主回路电压故障
主回路直流电压在再生以外发生异常振动
相对变频器最大适用电机容量,检出约80%以上的负载
(设定为L8-05=1时进行检出)
·输入电源时发生缺相
·发生了瞬时停电
·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
·输入电源的电压波动过大
·相间电压失衡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LF 输出缺相 输出缺相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缺相
设定为L8-07=1或2时进行检出

·输出电缆断线
·电机线圈断线
·输出端子松动
使用了容量低于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5%的电机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重新设定变频器容量或电机容量

OH (OH1)散热片过热 散热片过热
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L8-02的设定值或过热 保 护 值
0H:超过L8-02 (可用L8-03选择停止模式)
0H1:超过约100℃ (停止模式为自由运行停止)
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故障
(200V7.5kW以上,400V级5.5kW以上)(设定为L8-32=1时进行检出)
环境温度过高
周围有发热体
变频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
·控制回路端子+V、-V、AC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变频器冷却风扇停止运行
·冷却风扇堵转
设置冷却装置
去除发热体
更换冷却风扇(请与本公司联系)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的电阻值以及配线
(+V、-V电流应在20mA以下)
·更换冷却风扇(请与本公司联系)
·清扫冷却风扇

FAN 内部风扇故障 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故障
检出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的故障后,变频器的电子热敏器使变频器的过载 保 护 动作(设定为L8-32=1时进行检出) 变频器内部冷却风扇停止后,在过载状态下继续运行

网友A(2011-10-13):
求购:安川变频器CIMR-G7B40P7 -CIMR-G7B42P2几台,最好全新。
电话:13513533974 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