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10KV变电所的门窗以及通风装置有什么技术要求啊

楼主(2010-06-21):
公司要上一个10KV(2*800KVA)变电所,土建部分自己发包做,不知道这方面(门、窗、地面)有什么特殊要求,怕到时候供电公司验收会有问题,请教各位。

谢谢!

另外里面必须要装空调吗?

网友A(2011-03-28):
变电所的高低压室的门、窗的门应向外开,还要做好防止灰尘,小动物进入的措施。通风条件要好。如果通风好的话就不用装空调。

网友B:
         10KV的门窗(高压、低压)应向外开,而且要防尘、防小动物,通风系统有2类:1.变压器的通风系统,要看你是装油浸式变压器还是干式变压器,变压器如装油浸式变压器就是一间独立的变压器室空间高点,所有排气扇必须装不锈钢丝网,排气扇应该装在配电房墙体上部,地面可用水磨石或贴地砖(这样可防尘),在高压柜、低压柜操作台前地上要铺绝缘相片垫。如用干式变压器自冷的同时,还要加装空调,关键是夏天,所以变压器最好安装在通风条件好的地方,要防雨。2.高压柜、低压柜一般采用有金属网的排气扇,装在配电房墙体的上面,配电房配电柜最好朝北,主要应对夏天温度。

                  窗必须用金属百叶窗,门用金属门,必须向外开,下面还要加一层挡鼠板配电室、电容器室和各辅助房间的内墙表面应抹灰刷白。地(楼)面宜采用高标号水泥抹面压光。配电室、变压器室、电容器室的顶棚以及变压器室的内墙面应刷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