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DZB100M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楼主(2010-06-21):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004 加速中过电流
1.电机输出侧短路
2.加速时间太短
3.转矩提升过高
4.变频器输出容量太小 1.检查U-V-W到电机之配线是否绝缘不良; 2.增加加速时间
3.减低(F-54)转矩提升设定值
4.更换较大输出容量变频器

E005 运转中过电流
1.电机输出侧短路
2.电机负载突增
3.变频器输出容量太小 1.检查U-V-W到电机之配线是否绝缘不良
2.检查电机是否过负载
3.更换较大输出容量变频器

E006 减速中过电流
1.电机输出侧短路
2.减速时间太短
3.变频器输出容量太小 1.检查U-V-W到电机之配线是否绝缘不良
2.增加减速时间
3.更换较大输出容量变频器

E008 过负载
1.负载突增
2.电机堵转
3.转矩提升过高
4.变频器输出容量太小 1.检查电机是否过负载
2.检查电机是否有卡死现象
3.减低(F-54)转矩提升设定值
4.更换较大输出容量变频器

E009 电流异常
1.变频器输出容量太小 2.电机输出侧短路
3.加速时间太短
4.负载瞬间变化太大
5.电流输出不平衡
1.检查电机额定与变频器输出功率是否相符合
2.检查变频器与电机的联机是否有短路现象或接地
3.增加加速时间(F-10,12)
4.检查电机是否有超额负载
5.变频器送修

E00A 过电压
1.电源电压过高
2.负载惯性过大或减速时间过短
1.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在变频器额定输入电压范围内,并监测是否有突波电压产生
2.增加减速时间或加装煞车电阻(选用)

E00d 外部故障
外部故障功能端子闭合
清除故障来源后按“RESET”键即可

E00E 变频器过热
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超过 保 护 准位
1.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2.检查散热片是否有异物,风扇有无转动
3.检查变频器通风空间是否足够

CPU故障
内部存储器IC资料读出故障
1.按下RESET键将参数重置为出厂设定
2.变频器送修

E011 启动报警
内部继电器未吸合(启动时报警)
检查内部继电器是否损坏

E013 过转矩
电机负载超过过转矩检出准位设定值
1.检查电机负载是否过大
2.检查过转矩检出位准设定值(F-60~62)

E014 控制线路故障
控制器 保 护 线路故障; 1.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常后重新开机
2.变频器送修

E015 检测线路故障
变频器检测线路故障
1.重新上电试机
2.送厂维修

E016(bb) 端子故障
当外部多功能输入端子(MI1-MI3)设定此一功能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清除信号来源“bb”立刻消失;
E017 接地 保 护
保险丝故障
接地 保 护 :变频器有故障输出现象
输出端接地(接地电流高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 50(%)以上时),功率模块可能已经损坏
此 保 护 系针对变频器而非人体
保险丝故障:由主电路板的LED指示灯显示保险丝是否故障
接地 保 护 :确定IGBT功率模块是否损坏
检查输出侧接线是否绝缘不良
保险丝故障:更换保险丝
确定IGBT功率模块是否损坏
检查输出侧接线是否绝缘不良

E001 TheAC drive detects that the DC bus voltage has fallen below its minimum value. Check whether the input voltage falls within the ratedAC drive‘s input voltage.
E004 Over-current during acceleration: 1. Short-circuit at motor output. 2. Torque boost too high. 3. Acceleration time too short. 4. AC drive output capacity too small. Check for possible poor insulation at the output line. Decrease the torque boost setting in F1-54. Increase the acceleration time. Replace with anAC drive with higher output capacity.
E008 1.The AC drive detects excessive drive output current. 2.The AC drive can withstand up to 150(%) of the rated current for a maximum of 60 seconds. Check whether the motor is overloaded. Reduce the torque compensation setting as set in F1-54. Increase theAC drive‘s output capacity.
E009 The over-current hardware trip circuit detects an abnormal increase in current. Check whether the motor output power corresponds to the AC drive output power. Check the wi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C drive and motor for possible short circuits. Increase theAcceleration time 1 and 2 (F1-10,12). Check for possible excessive loading conditions at the motor. After short-circuit being removed, if there is any abnormal conditions when operating the AC Motor Drive, it should be sent back to the agency or manufacturer.
E00A TheAC drive detects that the DC bus voltage has exceeded its maximum allowable value. Check whether the input voltage falls within the ratedAC drive input voltage. Check for possible voltage transients. Bus over-voltage may also be caused by motor regeneration. Either increase the Decel time or add an optional braking resistor. Check whether the required braking power is within the specified limits.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00d The external terminal EF-DCM goes from ON to OFF. The external terminal EF-DCM go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