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故障求助

楼主(2010-06-21):
欧陆590,速度由0到额度转速的过程中,当速度超过60%左右时,报
SPD SEEDBACK
测试发电机无故障,联线应该没问题,请教各位应当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看一下,它的额定转速上限设定是多少,把加速时间加长一点看一下

网友A:
检查额定速度的上限设定,同时把加速时间加长一点看一下

楼主:
额度速度上限是怎么设置的?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B:
速度反馈板没设对吧,换算错了吧

网友C:
查测速发电机,换台试试

网友D:
如果是新设备调试可能是测速板设置太高。

如果是旧设备有可能是测速发电机有问题。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E:
速度反馈板没有拨好,

网友F:
可以把速度反馈报警设高一点

网友G:
590故障报警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H:
呵呵,面板有故障了,最近修了无数这样的故障了!!15822072968

网友I:
呵呵,我也碰到过,用了10多年的老线路,最近老出现速度报警,面板、主回路及测速发电机都更换过,还是存在故障,后来把该故障屏蔽掉。

网友J:
主控板问题多一点,嘻嘻

网友K(2012-01-12):
如果将速度反馈报警关掉,对机子会有影响吗

网友J:
大量回收二手拆机闲置欧陆 SSD主板 派克主板591P 590P/590+系列2Q/4Q

35A,70A,110A,165A,180A,270A主板,欧陆380A

CPU板子,量多价格好商量,具体可以加我QQ闲聊,

联系QQ:445772180,联系电话:15805876438

网友H:
有影响,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15822072968

网友L:
应该是速度反馈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