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touch 报表怎么做

楼主(2010-06-21):
近期做了一个电厂加药系统 ,热爱学习的劲头大增。上位机用组态王,感觉组态王和intouch风格相似 。

打算下一次用intouch  但是有些地方还不确定,就是报表怎么做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组态王我会做  intouch  是不是需要额外软件。(hmi report)

网友A:
9.0前的INTOUCH的报表是比较麻烦一点,你可以查看一下新版本有没有报表组件,以前我都是用VC做的!

网友B:
报表要单独做,很不方便,现在报表有专用软件,但是是单独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