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 90kw电机电流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0-06-21):
220v90kw电机 我自己算的大概要295A以上。但我看接触器资料上三角形接法只要用205A的,星型的只要用150A就可以了。为什么?

各位大哥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三角形连接的话,绕组两端承受的事线电压380VAC,所以,流过绕组的电流就是线电流了,也就是170A左右吧!加上启动电流余量,所以要用205A的;

星型连接的话,绕组两端承受的事线电压220VAC,所以,流过绕组的电流就是线电流了,也就是线电流的0.58倍,加上启动电流的话,所以需要150A的启动器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90KW的电机,电流不会达到295A的,大概在170A左右!你算错啦!

楼主:
是三相220V的90KW电机啊,你们说的都是三相380的吧

网友B:
他说的 直流三相220V

网友C(2010-07-23):
还真没接触过,直流三相220V

网友D:
  直流有三相吗? 没见过

网友E:
我觉得不论什么接法,电流应该是312A,至于接触器上三角的电流大点是因为它启动电流大,Y的启动电流稍小点,所以可以选择的小一些。P=1.732*额的电流*额定电压*效率*功率因数

网友F(2010-08-23):
正常运转时的电流,应该就是电机上铭牌标注的电流数。不同接法及负载的大小会造成启动电流不同,正常运转后正常。

网友G(2010-10-26):
个人同意7楼意见,不管是什么接法,既然额定电压3相220V已经确定,那么根据P=1.732XU线XI线XCOSQX效率,计算出来的额定线电流理论上至少在280A以上,不知道所谓的接触器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H:
俺看不明白!你把电机的铭牌发个图上来不就明白了?其中“但我看接触器资料上三角形接法只要用205A的,星型的只要用150A就可以了”这句话是哪里写的?俺就更不明白了?

网友I:
对:刘森111 关于

他说的 直流三相220V

内容的回复:90KW的电机额定电流大概就是170A左右。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关于我觉得不论什么接法,电流应该是312A,至于接触器上三角的电流大点是因为它启动电流大,Y的启动电流稍小点,所以可以选择的小一些。P=1.732*额的电流*额定电压*效率*功率因数

电机手册可以查询到额定电流,或者点击铭牌上也有的

网友J:
三相200伏90KW异步电机额定电流应在315A左右,楼主说的是380V吧

网友K(2010-11-26):
三相220V电机每KW3.5A,应该是315左右。

网友L:
不要忘记一点,机器设计者知道机械负载大小,虽然选择的电动机规格有90kw,但实际可能不需要发挥出额定功率呢!也许最大只需要70kw左右功率就可以了,需要机器设计者才知道的

网友M:
用公式:I=P/√3×U×cos,式中I:电流,P功力,根号3为三相电源常数1.732,cos为功率因数取0.95.90KW/1.732×220×0.95≡248A

网友N:
三相220V的90KW电机,很少见。应用在啥地方?

网友O:
我知识浅薄,以为交流三相220伏电流总小于380伏的。否则星启动角运行就达不到目的了。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M:
根据公式:I=P/√3×U×cos(0.8),三相220V90KW的电动机额定线电流约等于295A,因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3倍,所以相电流为295/√3(1.732)=170A,因此205A的接触器符合要求,三角形运转时该205A2只接触器电流工作在相电流状态。

网友P:
楼上意见正确

根据公式:I=P/√3×U×cos(0.8),三相220V90KW的电动机额定线电流约等于295A,因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3倍,所以相电流为295/√3(1.732)=170A,因此205A的接触器符合要求,三角形运转时该205A2只接触器电流工作在相电流状态。

网友Q:
你的电机是“220v90kw电机”,我理解电机的相绕组额定电压为220伏,额定功率为90kw。电机用380伏三相交流电压,用Y型接法(千万别用三角形接法)。电机的额定电流也就是170A左右,用200A的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R(2011-06-22):
楼主用的应该是日本的电机,所有电机的铭牌上都会标明电压,电流等参数,如果铭牌丢失或无法查看,在按公式推演后要有一定的余量。同一电机,星/角接法功率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铭牌在注明功率同时已经标明了对应的不同功率值,所以这点需注意。如果电机是由变频器驱动,查看变频器资料也会找到电机的相关电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