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TOUCH7.0打开INTOUCH5.0时弹出NETDDE窗口,如何解决

楼主(2010-06-21):
用INTOUCH7.0打开INTOUCH5.0时,弹出NETDDE窗口,导致INTOUCH7.0无法打开INTOUCH5.0的工程,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INTOUCH虽然号称版本向下兼容,但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楼主试试建一个新工程,导入画面和脚本试试看行不行!(我也没这么搞过)!

如果能倒的话,后面就是费点工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