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线四相制电表(111孔)接线方式

楼主(2010-06-21):
本人初学者,请哪位大侠告知三线四相制电表(11孔)和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

我是这么接的不知道对不对:1和2短接后接电源的A相和互感器的K1端;4和5短接后接电源的A相和互感器的K1端;7和8短接后接电源的A相和互感器的K1端;3,6,9分别接互感器的K2端;10接零线。

楼主:
本人初学者,请哪位大侠告知三线四相制电表(11孔)和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

我是这么接的不知道对不对:1和2短接后接电源的A相和互感器的K1端;4和5短接后接电源的B相和互感器的K1端;7和8短接后接电源的C相和互感器的K1端;3,6,9分别接互感器的K2端;10接零线。

网友A:
 1接A相互感器的K1,1接A相穿过互感器的取样,3接A相互感器的K2,B相456,C相789,同理。1011并接零线,三个互感器的K2并接地!

网友A:
2接A相的取样,必须穿过对应的互感器,否则总表计数不准!

网友B:
1接A相的相线

A相的相线穿过电流互感器M1(需和BC相穿的方向相同)

电流互感器M1的K1端接电表2

电流互感器M1的K2端接电表3

4接B相的相线

B相的相线穿过电流互感器M2(需和AC相穿的方向相同)

电流互感器M2的K1端接电表5

电流互感器M2的K2端接电表6

7接C相的相线

C相的相线穿过电流互感器M3(需和AB相穿的方向相同)

电流互感器M3的K1端接电表8
电流互感器M1的K2端接电表9

10和11脚接零线
以上接法正确后如果电表反转或者不转(有的电表有反转制动的功能),就说明ABC三相的取向端反了,这个可以把上面三个电流互感器的K1和K2 互换即可

楼主:
互感器的K1端要和相线相连吗?就是表的1和2端要短接吗?

网友C:
你注意看一下,电表的接线端盖子上有电路图,相信看图比这样给你说要清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