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变频器调试问题

楼主(2010-06-21):
ATV61手/自动控制。

自动控制:与PLC进行CANOPNE,启停信号也由CANopen给定。

手动控制:没有模拟量,四个预设速度(LI2/LI3),启停信号由端子排给定。

命令信号切换:LI5 ;命令1通道:CANOPEN;命令2通道:端子排;

当给定通道切换为通道1有效(CANopen)时,PLC上电后(即CANOPEN通讯上以后)手动自动都有效。但是PLC断电后手动控制无   效。

当给定通道切换为:LI6,且通道1:CANopen,通道2:AI1/AI2/图形终端时,自动有效,手动控制可以启动但是预设速度无效。

手动控制信号是由变频器上+24v提供信号电源,自动控制时是由PLC提供控制电源(都是24v电源)。但是用自动控制(plc)电源控制变频器(LI6)时,LI6无响应,监控也无信号输入。我用变频柜中的自动控制电源+端和变频器0v端测量得到的电压是10V左右。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才能再不添加任何硬件的情况下实现变频器的手/自动控制?

网友A:
预置速度是在通道1内的,通道2根本没有预置速度功能,所以按你的应用,通道1应为手动用,通道2为CANopen。

L6端子有两种功能,逻辑输入或PTC,注意SW2开关应在“LI”一侧

网友B(2010-11-22):
通讯有得学习,有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