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ES2系列PLC抗震动吗

楼主(2010-06-21):
台达ES2系列PLC抗震动吗,好像端子是直接插入PLC的,而不是通过螺丝锁紧的。能用在震动的场合吗?

网友A:
不能
任何plc都不能够用在强烈震动的场合

网友B(2010-10-19):
微小的震动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谁说的?肯定有,不过价格高,不常见而已

网友D:
ES的端子是焊在主板上的,是拆不掉的,强度不大的震动应该不要紧。

网友E:
做个试验不就清楚了

网友F(2011-08-25):
有用的,不过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