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记录设备运行时间

楼主(2010-06-21):
如何实现记录一台设备运行时间?2种 一种是设备在开启时以前的记录重置 另外的是不重置,求高人.

网友A:
用条件脚本:泵的状态作为条件,每隔几秒累加+1,然后换算成时间!可计算每天的运行时间和总的运行时间!

网友B:
最好做到下位机中,一来减轻上位机的运行负担,二来相对准确,而且累积值可用于程序控制。

网友C:
1楼 2楼说的都可以

不过还是同意2楼的做法

网友D(2011-05-28):
学习中,那位有资料吗?能分享点给小弟吗?mymjie02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