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报警OC/0C1/0C2/0C3故障的维修处理

楼主(2010-06-21):
常见故障的维修对策

下面就富士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及判断解决方法介绍如下。
一、oC1、OC2、OC3故障故障显示OC1,0C2,0C3,是富士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之一,它指变频器加速、减速和恒速中过电流,此故障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加减速时间过短,这是最常见的过电流现象。可依据不同的负载情况相应调整加减速时间,就能消除此故障。
2.大功率晶体管损坏也可能引起OC报警。从早期的用于G2(P2),G5(P5),G7(P7)系列的GTR模块, 到G9(P9)系列的IGBT模块, 以至IPM模块,无论从封装技术还是保护性能,都有了很大提高,高耐压、大电流、高频、低耗、静音、多保护功能已成为大功率晶体管模块的发展趋势。大功率晶体管模块的损坏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1)输出负载短路;(2)负载过大,大电流持续出现;(3)负载波动很大,导致浪涌电流过大。
3.大功率晶体管的驱动电路损坏导致过流报警。富士G7S、G9S分别使用了PC922和PC923两种光耦作为驱动电路的核心部分。由于内置放大电路设计简单,被包括富士变频器在内的多家变频器厂家广泛使用。驱动电路损坏的最常见现象就是缺相,或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4.检测电路的损坏导致变频器显示OC报警。检测电流的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飘移,导致OC报警。

二、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的特征是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富士G5S采用两级开关电源,先把中间直流回路的直流电压由500V左右转换成300V左右,然后再通过一级开关电源输出5V、24V等多路电源。开关电源损坏常见的有开关管击穿、脉冲变压器烧坏以及次级输出整流二极管损坏。滤波电容使用时间过长,导致电容特性变化,带载能力下降,也很容易造成开关电源损坏。富士G9S使用一片开关电源专用的波形发生芯片, 由于主回路高电压的窜入,经常会导致此芯片损坏且较难修复。
三、整流桥损坏
富士G7S使用一块带有可控硅的整流模块,它与普通整流桥的区别在于用可控硅替代了主回路接触器,提高了机器的可靠性。G9S小功率机器整流桥则是集成可控硅与开关管于一体。整流桥的损坏常与机器外部电源有密切联系,当整流桥发生故障后,不可再盲目上电源,应先检查外围设备。
四、LV、oV故障
欠压和过压也是富士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这有主电源因素引起的故障报警,也有机器检测电路损坏而引起的报警。富士G5S使用了一片定做的电压检测厚膜电路,检测主回路直流电压。G7S、G9S则是直接从直流主回路采样检测,其检测效果是一样的。
此外富士变频器也会经常出现一些与主板有密切联系的报警,包括(Err,Erl,Er7,Er3)等。

网友A(2011-04-15):
呵呵,以前经常遇到,不过没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