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报警ER1/ER2/ER3/ER4/ER5/ER6/ER7 故障指导

楼主(2010-06-21):
1:报警ER1:为CPU内存故障,如没有其他问题,把CPU换掉就可以,还有是E9S的Er1是存储器的内容丢失,跟干扰有关,大部分可恢复。但参数是保密的。

2:报警ER2:大部分是cpu板坏引起的,要更换cpu板,价格昂贵。

3:报警ER3:大部分是cpu板坏引起的,要更换cpu板,价格昂贵,有些是由于外部噪声引起的,初始化以下试验一下。
4:ER4和ER5,使变频器的外围选件出现问题。

5:ER6:是变频器的操作错误,如果排除操作问题可能就是CPU版坏了。

6:ER7:是变频器自整定不良引起的,一般是由于接触器检测辅助端子有过多的灰尘引起的接触不良引起的,如果是富士G11的变频器接触器的主触点不好也会报警ER7故障

如果你启动变频器的自整定的命令是报警ER7现象一般是电源板的检测电路部分特别是 光藕A7800和周围的比较器出现问题。

如果不行只能更换电源板,

富士G9系列报ER7有些是CPU板的故障,故障率还比较高。

网友A(2010-10-12):
还不错。如果您的机器遇到以上问题,可以联系我们,主板大部分是可以修复的。QQ:570649630

网友B(2011-06-19):
很好,有很强的实用性。

网友C:
有段时间没见楼主了,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发财

三?川逆变

网友:
伟川电气(251711101) 22:09:43 数据初始化了 用面板也不能运行! 频率50 按运行没反应了 运行指示灯不亮 输入输出断开的 直接上的母线540V直流 没任何报警 伟川电气(251711101) 22:10:05 富士5000p9s故障 求 急救 伟川电气(251711101) 22:10:19 运行无输出,显示频率为0。 面板控制试了!! 启动线FWD-CM以短接正常 外控式了 也一样 运行指示灯亮 频率为0.00 不上升。电机好的 没说明书 没初始化 !求救 伟川电气(251711101) 22:10:47 硬件没烧热的痕迹

网友D(2011-12-28):
大量回收富士G11S   P11S坏的大主板,联系QQ569351888  手机 1359999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