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功率的两个单位《KW》和《KVA》如何换算

楼主(2010-06-21):
我们公司发电机是100KW,有几台数控机床容量是15KVA左右,请问可最多带几台这样的设备,

网友A:
功率因数=KW/KVA

网友B:
发电机的视在功率为100/0.9(功率因数按0.9计)等于111KVA,111/15=7.4,故可以带7台该功率的设备同时工作。

楼主:
谢谢了,楼上的兄弟,

网友C:
个人经验是6台可以稳定工作,7台只是可以工作而已

网友D(2010-07-27):
原来如此 我也正迷糊着呢

网友E:
发电机厂家混淆感念将输出功率的KVA标成KW,国内一般的厂家都是这样做的。如楼上所说带6台可以稳定工作,7台只是可以工作但不稳定

网友E:
计算方法是:KVA平方(视在功率)=KVAR平方(无功功率)+KW平方(有功功率)

网友F:
有个功率因数的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