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测距传感器,要求 测量距离在20-50CM 精度在3MM 工作温度60度

楼主(2010-06-21):
我们公司想在设备上装个测距传感器,测量坩埚里融化的锌合金高度的,精度不高控制在2mm内就行,但是工作温度有点高,锌合金融化温度是450度,传感器放在上方30cm处,温度还是会很高,我看到文章说,超声波传感器在高温中不适宜用,有没有谁建议下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有好建议的话 请发 jinsheng.kay@gmail.com 或者直接留言

网友A:
精度不高控制在2mm内就行

  拿mm论精度,

嘻嘻,

超声波呀,玩具中的真玩具,,,超声波逗你玩,不玩得你,死去活来80回,那就不叫玩~~~~~~~~

测熔融液,信号稳定好使耐用,价格又便宜,就是集气式(非接触)液位计,,,

硬就硬得随心所欲,尿就尿得轻松自如,

好使得,象G8一样,

简易集气式,没编选型资料,看看DPH精密集气式的资料吧
一个理儿,
理正不怕影儿斜,不怕风拐弯,不怕小鬼咬牙啃苞谷
。.
坩埚多大?锅是平底还是弧底?锅里有没用搅拌?锅面上方有没有旁的遮挡物?有没有降温凝固过程?等等
你把工况,描述详细
俄会想个招,把你这锅,450℃的汤,当羊肉汤,喝咧~~~~~~~~~~~喝汤电话:029-85398206

楼主:
坩埚长约1米,宽约40,坩埚底部长约80CM,后30CM有加工物体,前50cm为平底,锅面前50cm没遮挡物,也没有降温凝固懂东西,有照片

网友A:
高兴。

这样的坩埚,俄还是头回见,早先见过个,老大的锅,锅里是TNT炸药,   呵呵

我得再问几个问题,

1、后面那部分设备,是不是会将熔融的合金液,自动地取走?

2、“锌合金融化温度是450度”,熔融合金的实际温度,在多少度范围内变化?,,,有没有做控温?

3、往坩埚里投料,是粉末还是锭块? 是自动投还是人工投

4、坩埚容积也不大,是否允许,放入一个体积大约8升左右取样探头,浸没在熔融液中?

楼主:
1,后面的装置就是自动压射装置,也就是你说的自动取走合金夜。

2熔合金的实际温度我们是可控制的,温度变化在430-480左右,有控温,到达指定温度后系统自动保温。

3是往坩埚里投锭块,是人工投。就因为现在的人工工资太高,导致制作成本高了,要做自动化装置,自动投料。

4你说的往里面放入一个8升的取样探头,估计不太行,因为本身体积小,还要往里面投料,很有可能砸坏探头。

所以这个办法不是很好,我是想弄个测距传感器,固定在图中蓝色部分的工件上,来测试坩埚里液面下降多少,下降到达多少深度后给予机械手信号,自动给料。

所以要求传感器工作温度要高,对于精度来说不太重要。

网友B:
有两种方式:红外液面探测或机械式液面探测,在铝合金熔炼中应用很广,铝合金温度740度,合适你用了

楼主:
红外传感器价格太高了,有点承受不了,不知你说的机械式液面探测是怎么样的,说说具体的

网友A:
呵呵,

要是连个体积大约,长宽高大约40×20×10 cm的东东,都不让放进去,那俄就木招,喝你的汤咧~~~~~~

5555555~~~~~~~~命苦得象烤红薯,又是被火烧,又是被牙咬的~~~~~~~555555

不过俄那探头,倒是真不怕砸,因为它就是个,肚子空空如也的铁疙瘩,

铁疙瘩里集点气,传感器在10米外,通过气管测气压,就把液位搞定咧~~~~~~~~~~~~

楼主:
哦 这个有点不好用,但还是谢谢你,为我分析了那么多

网友A:
谝谝闲传耍,,,

1、坩埚体积较小,看上去也比较浅,大概50cm深?
              这样投料时,液面波动,可能蛮大,
                   还有可能,料块滚到反射点上了,呵呵,这样反射信号,就飞咧~~~~~

2、当然,能人能将,将控制系统的自诊断,做得超乎想象地完美

              细菌、病毒、纳米,能人的法眼,老厉害咧

                     马钱有个眼儿,挂在树上,回回都从那眼里,射尿过去的能人,湖南卫视还真滴有~~~人民全国都见过

网友A:
嘻嘻嘻,

不要谢哦

你把问题解决咧,记着过来回个帖,让俄们长点见识,就就就,就,爎_扎_咧~~~~~~~~~

楼主:
呵呵,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的,靠程序应该能解决你说的问题吧,比如在机械手自动送料的时候测距传感器测不工作,2、装平稳的机械手也可以,不会有很大的波动。

如果问题解决了,我会发个详细的作业上来,供大家分享。

还有downn1说的能不能详细点,呵呵 我觉得传感器不行,用你说的机械式液面探测,但不知道这个方法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能否详细的解说下

网友A:
昨天没喝上羊肉汤,呵呵,睡下以后,梦中有羊大爷,老是翘着胡子,拿眼翻俄,所以今早4:25,就饿醒咧~~~~~

饿醒咧,就上来看贴,看咧10遍还是18遍,记不得咧~~~~~~~~~~

看得次数多咧,看出点风景,再谝谝闲传,,,

1、由于投得是块料,料投进去,不会马上熔化,比如,投的料在里面,堆个山包,而此时熔融的料液,只有一点点

       呵呵

      所以,俄觉得,你要测得,并不单纯,是个液位那嘛简单,,,

                   实质上,在投料时,控制系统,必须得保障,

                          保障坩埚里(块料+熔液)的总质量,必须小于某个最大阀值质量,防止块料熔融后,溢锅

 2、而在料液全部熔融后,控制系统,又必须得保障,

                  保障液位,低于某个最低液位阀值时,移液装置停止动作,投料装置再次投料

3、至于在上述最低阀值液位最高阀值质量之间的液位高低,对控制系统,可能任何贡献,都木有

4、嘻嘻嘻,要是上述的闲传谝得靠谱

               那现在,俄就不要羊肉汤喝咧,俄要吃羊肉喋龙肉,去报个奶奶滴发明专利,把这类问题,一网打尽

              首先,俄用个直径30mm的、随便砸的钢管液位探头,把最低阀值液位,搞定,误差±1mm

              其次,俄用个(卖关子留一手的怪眉日眼)的质量传感器,把最大阀值质量,搞定,误差±,就5公斤吧

5、高兴哟~~~~~~~~~~~~~~~~俄得脑袋,真真是好用得,象G8一样好用哟~~~~~~~~~~~~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呵呵,你真是为我们的工控网贡献巨大,应该让斑竹给你个光荣名称,呵呵,那么早起来研究。

1就是简单的测液位,因为一块料融化后,会产生多大的体积,我们是测算的出的,所以只要测算好,液面下降到多少液位后投料,料融化产生的体积不会造成溢锅,而且料融化也有一定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机器还是工作的,也会用掉很多的料,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担心。所以你讲的第2第3个问题都不存在了,这些都在PLC里全部设定好了。

你说你用个直径30MM的钢管液位探头,来测定液位。我也想过用这样的传感器来测液位,但钢管探头是放在锌合金液体中的,有可能会有合金黏在探头上,脱离合金液体后,暴露在空气中,很快就会凝固,凝固后钢管探头也不好用了,很有可能失去作用,所以我想用测距传感器来测量距离,但找了很多产品,测量距离和精度达到我的要求了,就是工作温度达不到我的要求,大多数产品都只有50度左右的工作温度。这个我还要去实测下,我们的坩埚工作时上方温度是多少。

你还提到用质量传感器,把握最大质量值,我可以做个安全装置。

现在我就是要找个能在高温下正常工作的测距传感器。

网友A:
条条大道通罗马,罗马就在村外头,

祝愿你,早日找到,解决的办法

射线类产品,能测液面的,俄只听说过,超声波、雷达,核放射

1、超声波,便宜,1500左右,,,,不过它是个玩具,前面说了,呵呵,

       早先还写过,有理论分析的剥皮贴子,,,不过有回造怪,惹毛咧总板猪,贴子被统统割牛牛太监咧

2、雷达,过去老贵咧,好几万,而今听说,也有便宜的了,,,无论贵贱,说它是个2玩具吧,也不算冤枉它

3、核放射,可靠性上,比上面两只鸟,好的多,,,不过价格贵老鼻子咧,,,尤其是万一,万一出点故障,

       普通人就没折,维护必须,厂家派核专家的,,,核专家,听着很猛很动听,比日本鬼子还厉害,不过得先,

      打4千还是5千块 路费过去,才请得动,,,所以中国的非垄断企业,几乎都是怕被核照射的,,,呵呵呵,

网友C:
北京冠宇铭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长期专业销售夏普、飞思卡尔传感器!

GP2Y0D340K 测距 40cm

GP2Y0D21YK0F测距 24cm
GP2Y0A21YK0F 测距10 ~ 80cm

GP2Y0A02YK0F 测距20 ~ 150cm

GP2Y3A003K0F 测距40 ~ 300cm

GP2Y3A002K0F 测距20 ~ 150cm

GP2Y3A001K0F测距 4 ~ 30cm

GP2Y0D805Z0F 测距5cm

GP2Y0D310K 测距10cm

GP2D12J0000F测距 10 ~ 80cm

联系人:徐先生
手机:15110264988

电话:010-83393478

QQ:183183890
GP2D150AJ00F 测距15cm

GP2D120XJ00F 测距4 ~ 30cm

GP2Y0D810Z0F 测距10cm

GP2Y0A700K0F 测距100-500CM

网友A:
钢管探头是放在锌合金液体中的,有可能会有合金黏在探头上。。。。凝固后钢管探头也不好用了”?

这个问题,

2001年到现在,,,翻翻早年的纪录,打打电话,5年8年不堵的案例,没准还真能找到

为什么不堵,道理也简单:

1、当钢管被熔融液淹没时,其上的结晶物,想不熔化,还真难,,,李白说,钢管难于上青天,呵呵

2、当液位下降,钢管口部,完全脱离熔融液时,其上的挂料,凝固谁也挡不住,

       但是,

       垂直向下的、直径26mm内孔孔口部分,只要有一个,0.1mm的小孔,世界就是美好的,重力永远爱党的

3、循环往复,,,

4、鬼头钢管液位计,呵呵呵,这个名字拽不拽?

              它测量500℃高温熔融液位阀值点绝对误差重复定位误差,≤±1mm,轻松实现

              雄关漫道真如铁,这世界果真会有,射线类小鸟,小毛鸟,嘴唇比铁,还硬还锋利?

      嘿嘿嘿,,俄不要喝羊肉汤,俄要吃羊肉喋龙肉,,,

      合欢树,美艳绝伦、香丽高大的乔木,,,天下允许,无奇不有,,,俄会在裤衩里种一棵,把它养成森林

楼主:
呵呵,你上面说的雷达类的,核放射的,这个太先进了,用不起,我还是要去看看别的厂家有什么好的测距传感器之类的,你说的那个办法确实是好,但有弊端在,所以不采纳了。

网友A:
呵呵,

搞技术的都固执,俄不要再说服你,祝你找到比俄的招儿,可靠性更好的招儿

回你这帖,俄超常高兴,

为什么高兴?

俄说:“俄不要喝羊肉汤,俄要吃羊肉喋龙肉”,俄凭啥吃龙肉喋龙肉呢,肯定不能靠你这个事耶

俄要真心谢谢你

受你这桩事的启发,俄想到咧两个妙招,

一是可以非接触滴,无可动部件滴,不粘堵地、低成本滴,实现绝对误差±1mm, 精准检测变密度浆液的液位

         例如俄拿它去,测浓度5%~60%的硫酸的液位、测酸洗液的液位

二是俄可以通过制作一个带简单阀控装置的取样器,装在输液管道等处,在线分析水分含量、浓密度等

        例如俄拿它去,分析原油中的水含量,

        例如俄拿它去,装在潜艇大电池上,潜艇前倾侧斜随便它,俄分析电解液的浓度,准的象美国导弹一样

它们都是世界性难题,,,一旦试验成功(俄估计9.9成要成功),,,其市场之庞大,其社会效益之巨大

呵呵

技术至上,俄们要超越全球所有对手,振俄汉唐雄风,为咱人民服务,,,卖洋鬼儿,价翻一倍一,呵呵

谢谢你!

谢谢工控网!

谢谢这块好园地!

网友A:
通老师好图

原理图有咧,工程路径,还有段用走

揣摩透彻咧,路走通咧,静压法原理,能弄滴事,就大大滴咧~~~~~~~~~~后生们加油

楼主:
恩,这个方案有很多解决的办法,我能想到的只是一点点而已,希望大家能多帮我提点意见。我在这里是个超级晚辈。不懂的东西还很多,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我会经常来工控,学校里学的东西是很有限的,有时候自己想学东西,兴匆匆的跑去问老师,老师也不懂,我直接晕倒,哎 。所以我只能靠自己自学。还有靠工控的各位老师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