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c800f和et200m组态通讯,AO输出数字量化问题,纠结中....

楼主(2010-06-22):
ac800f和et200m通讯,模入与RTD一切正常,用5HD01作为AO输出,其数字量设为5530-27648,却显示超量程,何解?

网友A:
肯定是设置错误.详细点情况.

网友A:
注意接线.还有STEP 7设置对吗?,正的+27648 --27648,相对应的量程是多少?换算了吗?FC106

网友A:
AO是0-10V 0-5V 还是0-20MA或者4-20MA

楼主:
我直接用et200m作ac800f的从站,不用s7-300的cpu,头疼的是模块都是默认组态(能通过什么方法在线更改吗),比如rtd模块默认状态使用的是pt100的室内标准型,超过150度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