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关于松下PLC FP0和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FP0可以接受什么样输出形式的编码器,我手里有的编码器是长线输出型的,有A\B\Z和A-\B-\Z-六路信号,如果我只用dA\B\Z这三路可以吗?有这么用过的高手,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可以用,长线输出同时满足PNP,NPN输出。

网友B(2011-11-18):
???? 你先看看说明书 什么叫长线驱动 什么叫集电极输出 集电极才分PNP NPN, 长线驱动是差分信号 你只接 A B Z 的一个端子 那他和谁长线驱动 差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