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是否线性?

楼主(2010-06-22):
准备用变频器调速控制输送带的速度,请问变频输出频率和电机转速是是否呈线性关系?请内行指教。

网友A:
启动阶段和过载时不线性。

变频器输出频率太低时有些规格变频器可能有问题。

变频输出频率和实际转速有差别,即转差率,不同负载下转差率是不一样的,不过差别不大,非高精度应用没问题。

楼主:
谢谢烽火映金微的帮助,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