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dvp-24es驱动程序

楼主(2010-06-22):
新手没有积分没法给分了,各位大大们帮忙了

网友A:
编程软件很容易找到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我的plc用数据线连到电脑上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usb出问题没有连上,编程软件还有通信软件我都有

网友B:
你那是USB转RS232的驱动程序好不好!!!  你从新买个USB转RS232 的模块不就的了!

网友C:
重新安装USB转RS232的驱动程序。

楼主:
我这里没有这个程序,那位大大给发一个吧,dl1988226@yahoo.com.cn

网友A:
驱动正常应该在产品里面有光盘的

楼主:
en 这个驱动已经找到了谢谢各位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