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Logix5000中Add-On使用ONS指令的疑惑?

楼主(2010-06-22):
Add-On中使用的有ONS指令但是感觉ONS指令不起作用啊?

Add-On功能很简单封装一个INPUT和一个OUTPUT变量,

INPUT:BOOL变量当使能一个开关量后,功能块检测到此输入的上升沿(ONS指令实现,标志位定义为local)后置位输出开关量MOT

OUTPUT:BOOL变量,置位输出的开关量MOT

我加上ONS指令后MOT没输出,去掉ONS后,MOT有输出,难道功能块中不能用ONS?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ONS的用处:

我记得是用一个开关量输入   加一个ONS  来应ADD指令

如果不加ONS  开关量导通  ADD会一直增加  直到ADD溢出 或则在开关量断开  ADD指令不运行

而加了ONS 就代表 开关量输入导通一次  ADD指令运行一次 。

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详细

楼主:
是的ONS就相当于检测他前面输入条件的上升沿脉冲。

我在主例程中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定义成功能块内部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楼上的请不要在此灌水

网友B:
1楼解答完全正确,加一个ONS 来应ADD指令,放在功能块中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C(2010-12-07):
ONS和RES连起来使用,跟ADD是一样的功能吗

网友D:
我试过了,没问题啊,

网友D:
一切正常啊,ONS的地址没和别的冲突吧?

网友D:
搞个截图,给你看看a

网友D:
ADD-ON里面的没问题吧?

网友D:
LOCK 功能正常,上升沿有效

网友D:
UNLOCK,上升沿有效

网友D:
怎么只剩半边图片了?

网友D:
图片另存为就可以看见全貌了,什么意思

网友D:
1,2,4楼,估计是你们应用的方式有问题,我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E(2013-10-14):
我想确定ONS指令的意思是程序启动时只执行一次!即使程序里面再次满足了出发ONS指令的条件也不会执行ONS(比如是ONS再次导通为1)。除非,出发设备重启程序中新执行。

请借助官方解释理解:

单脉冲触发(ONS)   ONS指令根据存储位的状态使能或禁止梯级的其余部分。属于内部存储位,存储指令最后一次执行的梯级输入条件。====如果指令被使能时存储位是清零状态,则ONS指令使能梯级的其余部分;如果指令被禁止或存储位是置位状态,则ONS指令禁止梯级的其余部分(不执行后面的,自己也不回再次变为1)。

ONS指令相当于触发后保持1状态,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出发设备重新上电程序重新执行)变为0或被解锁,比Lock功能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想确定ONS指令的意思是程序启动时只执行一次!即使程...

我说错了。。但是删不掉。

对不起大家。经过实际测试,ONS前面的输入由0变1时ONS脉冲一次,再由1变0再变1时ONS再脉冲一次。

另外有使用TOGG BIT功能无法让ONS脉冲一次的情况。。。。为什么啊?

网友F(2018-10-10):
楼主就是想做一个ON/OFF转换逻辑是吧?这样写不够严谨

网友G(2019-08-21):
RSLogix5000中Add-On使用

网友H(2020-10-25):
输出指令有响应时间,反馈到硬件上面的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