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2路伺服步进高速运动,步进伺服运动控制板,编码器电机闭环控制

楼主(2010-06-22):
JMDM RS-485/232串口控制二轴步进电机系统

一、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简介
JMDM RS-485/232 串口控制二轴步进电机系统,是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主要由电脑和工业级高可靠步进电机串口控制器实现的串口控制步进电机运行的高可靠性数控系统,具有操作简便、抗干扰、性能稳定、功能强大、经济实用等特点,是各种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高性能、低成本、简便易用的解决方案,同时可支持数字量或开关量信号输入输出(I/O)控制,用来控制电磁阀、气缸、继电器、普通电机等。
一套完整的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系统主要由六部分组成: JMDM工业级高可靠性步进电机串口控制器、串口通信线、带RS232接口的电脑、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源。核心部件为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JMDM工业级高可靠性步进电机串口控制器JMDM-PLCMBADD,可通过串口或脱机独立控制2路步进电机。采用智能S形加减速曲线控制,使电机控制更加平滑稳定。电脑上位机在线控制界面提供了一般应用场合常用的运转参数设置项(如步进电机运转脉冲数、运转速度、送完输出延时、起步速度设定、运行方向、手动速度设定等),方便客户直接使用。客户无需懂任何专业的编程语言,仅通过电脑在线设置步进电机运转参数,即可实现电脑串口控制2台步进电机或多台步进电机运行;并可同时控制单片机控制板的数字量输入和输出,同时可提供上位机串口控制的VB范例程序和通信协议,方便使用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

二、系统使用说明
2.1硬件连接注意事项
1)JMDM-PLCMBADD采用交流18V或直流24V供电;
2)注意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后面所附的接线图接好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器、电源之间的连接线,以及启动停止手动按钮的控制线;电源接线更要严格、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后再接,否则将烧坏控制器或驱动器等设备;
3)控制器的外围输入输出采用直流24V或交流18V供电时,但步进电机的脉冲方向信号需要用5V的输入电压;
4)控制板的数字量输入状态可以用串口读取命令读取。
2.2上位机软件说明
1)安装软件:
打开精敏步进电机控制软件包安装软件,双击setup即可,或者直接双击support文件夹中的.exe可执行文件也行。
2)如何修改参数
打开软件后在软件界面的四个参数对话窗口输入你要设定的参数,然后点击参数对话窗口的按钮就可以。

3)参数设置完之后即可以正常运行;
4)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义一些控制功能和相应的上位机软件参数。
5)用地址设定软件设定0号地址时对应到步进电机参数设定软件的第一号控制器;

2.3通信协议
对于简单应用场合采用RS232通信,电脑与控制器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最大通信距离是10米;
对于复杂应用场合可以采用RS485通信,电脑与控制器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最大通信距离是1.5千米,每个控制器可以设定不同的地址,一台电脑或主控PLC控制最多大255个控制器。

三、性能参数
3.1 JMDM-PLCMBADD
JMDM-PLCMBADD工作电源:AC18V或DC24V;
○ 该PLC板有20路光电隔离I/0输入输出,其中输入12路,输出8路晶体管输出;
○ 本机采用高性能进口工业级芯片设计,可适应高电磁干扰的工业环境(250A放电焊接场合正常工作);
○ 高速运算;
○ 内部采用了时钟芯片DS12C887,可作时间运算和时间控制;
○ 通信接口有RS232(抗15千伏静电冲击);
○ 控制板有64K的程序空间,32K数据存储空间;
○ 可外接输入输出板构成大系统(一个扩展板是12个输入,8个输出),最多可叠加5个扩展板;
○ 内部有256字节的RAM,因为32K数据存储器采用的是高速铁电存储器,故也可用作RAM;
○ 有二路高速脉冲输入,可接一路编码器或电子尺输入用于位置检测,最高硬件解码频率是200KHZ;
○ 有二路高速脉冲输出,可同时控制两路步进电机或两路伺服作联动动作,最高输出频率是400KHZ。
○ 外壳采用螺钉固定或导轨安装,一体化紧凑型设计;
外壳尺寸: 长×宽×高为: 145mm×90mm×40mm;
内部控制板尺寸: 长×宽×高为: 122mm×86mm×28mm;
○ 采用了外置的看门狗电路及输入输出全光电隔离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使系统稳定可靠工作。
○ 可以在线监控,方便调试程序和故障诊断。
四、应用案例
1、串口通讯控制自动化设备;
2、自动化质量检测仪;
3、生产线智能检测系统;
4、定长控制系统;
5、候车岗亭广告牌自动切换系统;
6、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场合;
7、视频云台控制、网络视频监控电机控制。

网友A(2011-01-11):
我想买一块开发。不知道多少钱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