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三菱FX2N-10PG实现伺服电机循环正反定位运动?

楼主(2010-06-22):
人机界面设定循环次数(一般为几次到几千次)和转动角度。绝对位置系统。
启动后,电机可以实现连续的正传X度反转X度。停机后在零位。应用数据设定型归零,无零位传感器。运行速度暂不考虑(实际需求是越快越好,可节省时间)
不知道10PG是否可以实现此功能?怎样实现反复循环呢?哪位高人指点一下,万分感谢!我没有分数可赠送,抱歉!

楼主:
伺服电机是三菱HC-KFS23,驱动器MR-J2S20SA,再生制动频率无限制,应该可以实现快速启停正反转的,定位模块和PLC还没有确定,请大家给些意见吧!

网友A:
有PLC 主机吧?

你说可不可以呢?

网友B:
若是10PG带凸轮功能就很容易实现,编写一条凸轮的曲线就可以,我用Q173与J3运用过,但也频率不是很高,也就是100HZ左右。

楼主:
我暂时没发现10PG有碧海说的凸轮功能,回头我看看Q173。

我原打算FX2N和10PG来控制,但如果大家用过别的方案实现,希望能发表一下意见,谢谢阿。

网友C:
哪位有三菱和西门子PLC 控制变频、伺服电机的程序(最好有电气图纸),请发给我一份,最近我想学习一下,谢谢!我的邮箱:weixiaojunsys@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