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QD75D4出错问题?

楼主(2010-06-22):
         本人遇到一台设备三菱Q PLC掉电后程序丢失,程序写入后找HOME,定位模块QD75D4报错,AX1轴报Error code 522(速度命令设定错误),AX2轴报Error code 104(撞正极限),定位模块参数在PLC内设定,移动的位置和速度命令由触摸屏给定。

        程序未掉前AX1、2都能正常工作,恢复程序写入后且触摸屏各项参数均未改动找HOME时会出现报错,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请高手分析下,是否还有没做到的地方?

网友A: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在现场看就能明白。

网友B:
QD75的参数很多是用QP软件来写入的,会不会是这块的参数丢失了?

网友C:
有可能是QP软件写的参数丢失,如果里面速度为0 ,就会出现这个报警

网友D(2010-08-01):
需要确认下参数设置,想问下你有几个参数是通过PLC程序写进QD75D系列轴控模块的?如果所有参数在上电时写入,那应该和参数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