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频率指令

楼主(2010-06-22):
变频器的频率指令是不只能用一个,用别的频率指令要从改参数,对吗.为什么还有的柜子上面还有手动和自动转换频率,那为前辈告知谢谢

网友A:
这就要看是什么品牌的变频,通常变频器可接受多种方式,控制频率,在运行中可以选择并切换。

他们有一个优先系列,如:有外部端子信号时,采用多段速控制,当没有外部信号时,可采用面板电位器。

当然并非就是只能以这种方式控制运行,可以参照说明书进行设置。

楼主:
可以电话咨询前辈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