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制楼宇对讲系统与普通楼宇对讲系统的对比

楼主(2010-06-22):
        纵观智能行业,真正实现智能化的小区几乎没有。原因是大家虽然明白智能化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又热衷于教条地看“样板”、看“规模”、论“资质”、论“价格”,对智能化建设的实质,也就是智能化能否实现的根本基础——跨多种技术行业的高度综合的系统集成技术,避而不谈,视而不见。智能建设一时间成了一宗买卖贸易,似乎人皆可为。结果呢?东拼西凑而成的“大杂烩”式的小区智能化系统,既丧失了巨大的智能化作用和效果,又浪费了发展商和社会的宝贵资源。特别是由于技术具有知识产权和继承性原因,很多系统因得不到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而无法有效运转,无法进行系统的升级和扩展,从而变成不折不扣的“摆设”和包袱,直接导致了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对智能技术的误解和对智能小区生活的怀疑。下面是作为我司从事智能化行业多年来总结的一些经验,略举一二,以供参考:
一、音、视频和控制信号的几种常见的传输方式
首先,为了让您更加容易了解 楼宇对讲系统及普通楼宇对讲系统之间的区别,让我们先了解音、视频和控制信号的几种常见的传输方式:
(一)音频传输方式,通常分为三种
第一种,音频不作任何改变的基带传输方式;
第二种,通过调频或者调幅传输方式;
第三种,把音频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的音频信号的数字化传输方式。
1、音频不作任何改变的基带传输方式
由于音频信号不需要转为其它传输方式,所以,音频信号的电路简单,制造成本低,被现在楼宇对讲系统所普遍采用,但其缺点是:传输距离短,一旦受到外界干扰而不容易消除,需要独立的音频信号传输线。
2、通过调频或者调幅把音频信号转换成射频信号的传输方式
此种方式被广泛用在广播和电视的音频信号传输中,其特点是:音频信号传输距离远,使用调频方式传输的音频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失真小,音质清晰。缺点是:在发射和接收设备中,分别增加了调制和解调电路,价格相对比第一种方式要高,但可同时传输多路调制的音频信号。
3、把音频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的音频信号的数字化传输方式
此种传输方式是把音频信号完全转换成数字信号,其音频信号的质量取决于音频信号的采集精度,采集精度越高,数据量越大,信号采集和还原电路成本越高,但数字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会有任何丢失,此种音频信号传输方式,在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广泛使用,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数字音频信号数据量相对较少,在一条线中可以传输多路数字语音信号,或者可同时传输其它的数据或图像信号。
(二)视频信号传输方式,通常分以下几种
第一种,视频信号的基带传输方式;
第二种,把视频信号调制成射频信号的传输方式;
第三种,视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传输方式。
1、视频信号的基带传输方式
此种视频传输方式对摄像头出来的图像不作任何的处理,直接通过同轴电缆传输,其特点是:视频信号不作任何改变,省略了视频信号转换电路,降低了相关设备的生产成本,缺点是信号传输距离短,虽经放大,但其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1KM,基带传输的视频信号一旦受到干扰,就难以消除;此种传输方式被现在的楼宇对讲系统普遍采用。
2、把视频信号调制成射频信号的传输方式
此种传输方式把视频信号转换成射频信号,经放大后,使用同轴电缆最远距离可达5KM,但其传输设备需要相关的调制和解调电路,成本较高,此种方式被广泛应用到电视信号的传输上。
3、视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传输方式
此种视频传输方式是视频信号的数字化传输,但由于视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时,数据量过大,相关转换设备成本过高,在普通的民用系统中,一般不采用此种方式。
(三)控制信号的传输,通常控制信号的传输方式中,有RS422、RS485、RS232几种常用的数据传输方式
RS422为全双工的数据传输方式,其传输数据线一般单独使用五芯信号线,由于用线较多,仅在少数感应卡门禁系统中使用(如披克的感应卡系统就使用这种信号传输方式)。
RS485为半双工的数据传输方式,用线较少,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1.2KM,接入设备一般不超过50台,如设备较多时,必须分成多个接口管理,一般使用两芯线,但协议较复杂,此种传输方式在楼宇对讲感应卡、门禁、抄表、报警等系统中使用得较为普遍。
RS232一般在小区智能化设备和电脑进行通讯时使用,其特点是信号传输距离短,一般情况下,数据传输线不超过10米,但被小区智能化设备和电脑联接时普遍使用。
近两年来,由于LONWORKS信号控制技术的广泛推广,逐渐被一些小区智能化厂家所采用,但其专用控制芯片价格高,网络本身只能传输数据信号,音频和视频信号在其上无法传输,限制了其在小区智能化系统中使用,特别是限制了其在楼宇对讲及监控系统中的使用。
1、普通楼宇对讲通常使用的信号传输方式
在目前的楼宇对讲系统中,由于生产成本和技术等原因,音视频普遍使用的是基带传输方式,数据信号通常用RS485的方式传输,所以,一般的楼宇对讲系统,通常至少采用四芯线(一根音频线、两根信号线、一根地线)加一根视频线的传输方式。此种信号传输方式用线多、布线复杂、信号传输距离近、成本高、接线、调试困难。串联的联网方式,增加了线路的传输距离,更增加了出现上述问题的机率。一旦网络出现故障时,少则半天时间,多则在厂家配合和指导下还需几天时间,才能修复系统。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对智能化系统的维护上过于依赖厂家,一旦厂家服务跟不上,则会对小区的物业管理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据《中国楼市报道》,现在的智能化小区三到五年内有35%左右的系统瘫痪,还有30%的系统工作不正常,仅有的20%多的系统能够正常使用。
2、多线制的楼宇对讲系统通常采用的接线方式
一种是积压种信号线用螺丝压接方式,其好处是:压接线的接线比较可靠。但是接线多,容易接错线,特别是系统的安装、调试、维护带来很多麻烦。
另一种是利用空中对接头插接进行的连接方式。它是利用空中对接头进行的连接方式,虽然安装、拆除设备时速度快,有利于调试和设备维护、维修,但是温度和湿度较高的地区,不宜使用,因为当温度和湿度较高时,空中对接的金属接头,容易氧化、发霉,造成接触不良,使系统故障率增高,众多工程实例证明,在一些高温、高湿的地区,快则半年发生,慢则一到两年,以上故障会成倍发生。
3、 系统采用的接线方式
系统的信号传输网络和设备则全部采用专为双向有线电视网设计的联接器件,接头稳定可靠,密封性好,对信号线有良好的屏蔽作用,不易发霉,且接头插、拔方便。室外用的防水接头,长时间掷入水中也不会令线路出现任何故障。
二、多线制楼宇对讲系统的局限性
联网采用的是总线结构,仅有一个公共通道,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管理中心机或围墙门机在使用,由于线路阻塞严重。虽然小区中有多台管理中心机(用在小区的物业管理中心或监控中心接受用户的呼叫和报警信息、呼叫住户、通话对讲)和多个围墙门主机(用在小区出入口呼叫住户用),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有些厂家,力求研制多通道的总线制方案来解决以上多线制楼宇对讲系统单通道的弊端,(例如:某厂家历时两年时间,开发了实现此种方式的980BM2),但最终都因接线太复杂而放弃此种设计方案。
普通楼宇对讲系统的信道少——门口机和室内分机及管理中心三方通话或两方通话时其它分机均出现功能自锁现象
信号传输距离短——不能超出1KM,随着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只能分成多个片区独立管理,根本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网。
布线方式复杂——难以升级换代和增加其他功能
防雷性能差——多线制的楼宇对讲系统中,每一芯线均需对地增加防雷原器件,由于这种原器件价格较贵,会使系统中设备的成本较大增加,所以一般厂家都省去了此器件。
三、 楼宇对讲系统之优势所在
系统在不改变普通楼宇对讲系统的功能和结构的基础上,使用了有线电视的信号传输技术,把音频、视频信号和数据信号转换成不同频率的射频信号,在一根同轴电缆上传输,大大简化了布线,使楼宇对讲系统的安装、调试、维护变得简单,更避免了以上普通楼宇对讲系统常出现的弊端,和普通楼宇对讲相比之下,具有以下优势:
(一)安装调试方便
使用双向有线电视网开发的 楼宇对讲系统,整个小区网络呈树形结构,由于采用了多个通道传输信号,音、视频、数据信号采用调制方式传输,可使小区联网不再受距离和规模的限制,安装调试非常方便。小区内的各个单元、小区出入口的围墙门主机以及用于小区管理的管理中心机均可单线就近接入网络。并且管理中心机和围墙门主机都可在同一时间和小区内的不同用户通话,打破了总线联网方式下围墙门主机和管理中心使用时互锁的模式。使小区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