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和Beckhoff的IO组态怎样设置

楼主(2010-06-22):
请问力控和倍福PLC的IO组态设置成TCP/IP后,下一步怎样设置“设备IP”和“端口”再下一步怎样设置“AMSNetID”和“端口”?这两个地址和端口去哪里找?

先谢谢了。

网友A:
查看手册,里面都有,记得有次也是用力控跟一PLC通讯,我到处打电话问,最后问到力控开发人员才得到解答,后来一查帮助里面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