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程序用什么软件调试

楼主(2010-06-22):
编写的程序不用上机调试,用什么软件可以调试?

网友A:
三菱7.08的编程软件装好过后可以安装一个仿真软件,很好用的,不知道你现在使用的是三菱的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如果需要可以给我邮件andy.li@focusun.com或者lgm2008008@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