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软件的一些建议

楼主(2010-06-23):
三菱的PLC编程语言我都有运用过,各有各的特点,我现在使用的最多的是SFC(带标签),觉得SFC对于中大型的工程项目比较好,而FB(功能图块)对于有很多有重复动作的,编程的效率比较高,可是这两个好的语言却不能结合在一起,若是三菱考虑把两个语言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最好,那编程效率就更高。不知道各位有否这样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是在SFC里面编写的梯形图,能够调用功能图块(FB)。

网友A:
曾经想学 SFC...学了一段时间..没用SFC 做过项目.看过一段时间的 FB.没有用过 STEP 软件......

你说的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法去实现这些功能呢?没有用过别的PLC,就一直在用三菱.仔细想了想,实现了差不多你说的功能.并且在实际使用中使用.

尽量的使用常用功能线圈(特别的除外)这样,当你换PLC的时候就不太至于说完全从零开始,.....

网友B:
FB不属于编程语言,因此,不存在结合不结合的问题~~

至于在SFC中调用FB,请使用三菱欧版软件GX IEC Developer或者GX Works。

Regards

楼主:
在SFC就是不能够调用FB,能够调用就不用说。

2楼的我也在使用标签,不用理会实际使用的点,这样更换系统时候只需要修改比较小的部分就可以

FB能够实现程序的标准化,可是在主控方面就不太好编,而SFC就在流程编写就很方便,就是难编写一些标准的程序,有时候只能在两方面来平衡。

楼主:
我已经有好的解决的办法,用多个的程序就能够实现,主控的就用SFC编写,而其他的程序就用梯形图编写,把梯形图做成FB就可以实现功能图功能,以后调用和修改就很方便,而且效率提高不少。!!!^_^

网友C:
大量批发各品牌PLC编程电缆,常年现货,价格最低!欢迎来电查询!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USB-SC09-FX
西门子S7-200PLC编程电缆:USB-PPI、6ES7901-3DB30-OXAO
西门子S7-300PLC编程电缆6ES7972-OCB20-OXAO
西门子LOGO电缆:LOGO!USB-CABLE、LOGO!PC-CABLE
欧姆龙PLC编程电缆:USB-CIF02、CQM1-CIF02、USB-CN226
松下PLC编程电缆:USB8550、USB-FP1、USB-AFC8513
PLC锂电池:三菱、松下、欧姆龙、西门子
总线电缆6XV1830-0EH10(紫色)、6XV1830-3EH10(绿色)2AH10-22AWG(蓝色)西门子CP5611卡6GK1561-1AA00 6GK1561-1AA01
总线连接器 DIN导轨 前线连接器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小姐

网友D:
哪位有三菱和西门子PLC 控制变频、伺服电机的程序(最好有电气图纸),请发给我一份,最近我想学习一下,谢谢!我的邮箱:weixiaojunsys@tom.com

网友E(2013-10-24):
引用 网友C:
大量批发各品牌PLC编程电缆,常年现货,价格最低!欢迎...

网友F(2017-01-02):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学 SFC...学了一段时间..没用SFC 做过...

网友G(2018-08-01):
很好,好东西,谢谢楼主让大家分享

网友H(2018-09-10):
拜访大神 我顶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