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PLC干扰

楼主(2010-06-23):
本人在日常工作中常碰到PLC干扰的问题:故障现象是由PLC控制的生产线或设备常常莫明其妙地停机了,查了许多地方都没能彻底解决。后经认真思考分析,认为是急停信号的问题:因为一般的急停按钮硬件连线是用的常闭点,程序中用的是常开点,所以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高,所以试着将按钮接常开,程序中改成常闭。经长时间观察,再没出现过莫明其妙停机的现象,问题也就顺利地解决了。

网友A:
这样都行吖 路过学习。

网友B:
问题是解决了,但终究不太好,紧急停止就应该用常闭,如果你用常开替代,万一线路出现故障时(断线),紧急停止还有效吗?

建议仍然用常闭,至于信号干扰,不能正常使用,可采取对停止信号进行适当的延时滤波,以消除误动作。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

可以在PLC电源前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B:
楼上的误解了,并非是电源前加一滤波,而是PLC内部的延时处理滤波。

当偶尔出现干扰信号时,如果该信号持续时间<0.3秒(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那么PLC就当作无效的干扰信号,不作处理。

只有该信号持续时间>0.3秒,PLC才将其当作真正的紧急停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