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H PLC 支持 modbus 协议么

楼主(2010-06-23):
请教高手,CS1H PLC 支持 modbus 协议么?

楼主:
用CS1H PLC 直接读取 施奈德软启的电流数据怎么实现?

网友A:
omron的好象不支持modbus,只能用它的自由口通迅了,很麻烦的

网友B:
追加个SCU模块,用CX-PROTOCOL软件设定一个MODBUS就OK了,需要点技术。

困难的话可以联系我plc111@yahoo.cn

网友C:
为何不用台达的PLC?支持modus协议。

网友A:
支持MODBUS较好的是S7-200

网友D:
样本上说,CP1H是支持modbus-rtu的。

网友E(2010-08-26):
用modbus-rtu即可实现与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F:
自己用自由口编程吧,很麻烦就是了

网友G(2011-03-12):
好像不支持can通讯,加通讯模块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