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做过MODBUS的请进!急!!

楼主(2010-06-23):
我现在需要以MODBUS RTU做如下通讯,可否使用MCGS嵌入版自带“标准MODBUS RUT设备”驱动实现?

发送:

01 03 00 6B CRC低 CRC高                (地址 功能 读取起始 读取位数 校验 校验)

接收:

01 03 xx xx xx xx CRC低 CRC高             (地址 功能 数据1 数据2 数据3 数据4 校验 校验)

发送中的“读取起始”和“读取位数”必须是 “00”和“6B”!

网友A:
你那个发送的数据不全,不标准,除掉地址双字节,就没有读取位数信息了

楼主:
对:W5880527 关于

你那个发送的数据不全,不标准,除掉地址双字节,就没有读取位数信息了

内容的回复:

发送是否应改为: 01 03 00 00 00 6B CRC低 CRC高

网友A:
百度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工作了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哈,不是在学校了

楼主:
已解决 采集脚本贴上

!ArrayResize(SendByteArr,6)
SendByteArr[1] = &H01
SendByteArr[2] = &H03
SendByteArr[3] = &H00
SendByteArr[4] = &H6B
nReturn = !SvrByteArrayModbusCRC(SendByteArr,1,4)
SendByteArr[5] = !BitAnd(nReturn,&H000000FF)
nTmp = !BitAnd(nReturn,&H0000FF00)
SendByteArr[6] = !BitRShift(nTmp ,8)

‘发送和接收数据按如下方式:
!ArrayResize(RecByteArr,9)
nReturn = !DevWriteAndReadByteArr(SendByteArr, 6, RecByteArr, 9, 通讯延时)
if nReturn <> 9 then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通讯状态", 1)
exit
endif

nIndex = 0
!ArrayResize(DataByteArr,1)
while nIndex < 7
DataByteArr[1] = RecByteArr[nIndex*1+1]
nReturn = !SvrGetByteFromByteArr(DataByteArr,1,开关数据,0)
数值数据 = 开关数据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um(nIndex+nChlIndex+2,数值数据)
nIndex = nIndex + 1
endwhile
nChlIndex = nChlIndex + nIndex‘设置通讯标志,解析都正确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通讯状态", 0)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AI01",RecByteArr[1] )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AI02",RecByteArr[2] )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AI03",RecByteArr[3] )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AI04",RecByteArr[4] )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AI05",RecByteArr[5] )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AI06",RecByteArr[6] )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AI07",RecByteArr[7] )

楼主:
对:W5880527 关于

百度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工作了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哈,不是在学校了

他那个协议是不标准

但我确实是通过上面那个协议做的,现在也成功采集到了数据。

不过还是谢谢你

ArrayResize(SendByteArr,6)
SendByteArr[1] = &H01
SendByteArr[2] = &H03
SendByteArr[3] = &H00
SendByteArr[4] = &H6B
nReturn = !SvrByteArrayModbusCRC(SendByteArr,1,4)
SendByteArr[5] = !BitAnd(nReturn,&H000000FF)
nTmp = !BitAnd(nReturn,&H0000FF00)
SendByteArr[6] = !BitRShift(nTmp ,8)

‘发送和接收数据按如下方式:
!ArrayResize(RecByteArr,9)
nReturn = !DevWriteAndReadByteArr(SendByteArr, 6, RecByteArr, 9, 通讯延时)
if nReturn <> 9 then
!SetSingleChannelValueByName("通讯状态", 1)
exit
endif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一个字节作为地址最多就读256的空间,太不标准了

网友B(2020-03-03):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C:
不错的资料,下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0-08-07):
很不错的例子,学学脚本

网友E(2021-03-01):
赚不到钱,赚积分我还是能赚的

网友F(2022-04-07):
我还不知道脚本怎么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