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德福变频器B801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楼主(2010-06-23):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P-SET 参数将以出厂值代替
请按停止键确认,并输入使用者参数值

O-C 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电流位准(过电流)
1.检查马达的阻抗及绝缘是否正常
2.延长加、减速时间

O-Volt 主回路直流电压高于电压检出位准(过电压)
1.延长减速时间
2.加装刹车控制器及刹车电阻
3.检查输入电压是否过高

U-Volt 瞬时停电检出/电源电压过低(低电压)
1.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电压检出位准
2.检查配线及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OC-brt 刹车电阻故障
检查刹车电阻与配线

OL-trp 过转矩检出(过负荷)
降低负载

PS-FIt 内部功率模块故障
请联络代理商

OH-trp 散热器过热(温度过高)
1.检查散热器风扇是否正常
2.周围温度是否高于45℃
3.增加散热空间

IN-FIt 外部输入故障
请检查主板多功能端子3的状态
UN-FIt 未确定故障
请重开机试一次,如果异常仍然存在,请联络代理商

EE-FIt EEPROM故障,参数无法存?br />猿龀е荡?br /> 请重试一次,如果异常仍然存在,请联络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