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写软件读三菱伺服的速度、转矩等参数

楼主(2010-06-23):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要用Visual C++读取MS—J2S—A电机伺服放大器的速度、瞬时转矩等信息,按照伺服手册的RS232通讯协议格式,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向伺服发数据,却没有返回值。大家都提供一点建议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做过上位机+三菱Q系列PLC+运动控制器+伺服放大器的系统,上位机与PLC通过USB通讯,运动控制器与PLC通过SSCNET通讯,没有问题。其中VC++通过三菱的控件与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