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德福变频器B500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楼主(2010-06-23):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Uv1 主回路低电压(PUV)
1.检查电源侧机器的配线是否正常
2.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Uv2 控制回路低电压(CUV)
1.检查电源侧机器的配线是否正常
2.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Uv3 内部电磁接触器不良
1.检查电源侧机器的配线是否正常
2.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oC 过电流
1.检查马达的线圈阻抗是否正常
2.延长加减速时间
3.检查马达的绝缘阻抗是否正常
4.检查机器是否正常

Uv2 过电压
延长减速时间,加装制动电阻

GF 接地故障
1.检查马达绕线阻抗是否绝缘劣化
2.检查输出侧的配线是否有破损接地等情形

PUF 主回路故障
检查晶体管模块,输出侧是否有短路,或接地等情形

AA 刹车回路故障
变频器送修

oH1 散热座过热
1.检查散热座风扇是否正常,散热座为何高温
2.检查变频器周围温度是否低于45度

oH2 散热座过热
1.检查散热座风扇是否正常,散热座为何高温
2.检查变频器周围温度是否低于45度

oL1 马达过载
减低负载

oL2 变频器过载
减低负载,延长加速时间

oL3 过转矩检出
减低负载,延长加速时间

SC 负载短路
1.马达线间阻抗检查
2.马达相间绝缘电阻检查

EF0 外部控制的传输回路异常
检查外部回路是否异常

EF2 控制端子2外部异常
由U-07确认异常输入的端子再依所设定的异常情形进行检修

EF3 控制端子3外部异常
由U-07确认异常输入的端子再依所设定的异常情形进行检修

EF4 控制端子4外部异常
由U-07确认异常输入的端子再依所设定的异常情形进行检修

EF4 控制端子4外部异常
由U-07确认异常输入的端子再依所设定的异常情形进行检修

EF5 控制端子5外部异常
由U-07确认异常输入的端子再依所设定的异常情形进行检修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F6 控制端子6外部异常
由U-07确认异常输入的端子再依所设定的异常情形进行检修

SP 直流回路波动过大
1.检查输入侧的端子是否锁紧
2.检查输入电源电压

SPo 输出缺相
1.检查输出侧的端子是否锁紧
2.检查输出侧的配线是否正常
3.检查马达的三相阻抗是否正常

CE MODBUS传送异常
检查传输机器或传送信号是否正常

CPF0 控制回路异常
1.再重新插入数字操作器
2.检查控制回路的配线
3.更换控制板

CPF1 控制回路异常
1.再重新插入数字操作器
2.检查控制回路的配线
3.更换控制板

CPF4 EEPOM不良
更换控制板

CPF4 EEPOM不良
更换控制板

CPF5 A/D变换器不良
更换控制板